[电源] 拆因过充坏掉的18650

楼主(2020-04-20):
       太阳能感应灯里面的由于没有加装保护板,而且由于光照不够,自己淘宝买,加装了共享单车的太阳能板,并在原来太阳能人体感应灯的光伏板触点,一开始正常工作,过了有3个月吧,每晚亮灯越来越暗,到最后太能落山后只能点亮一次就不行了。       测量空载电压4.7V,加上0.5A负载后电压直接0.4V,撤掉后又迅速回升。以至于我把废充电宝的长方体5000毫安电芯加了保护板换了上去。这个电池就拆开来看看过充电池的内部。,拆开正极时“呲”的一声,声音还有点大,内部有压力(可能和过充有关),一股氢氟酸的电解液味。正负极全部采用超声焊工艺,负极有两个点与铜箔相连引出到底部接外皮,拆完下雨,雨滴到极片上有冒泡。

网友A:
折过冲的这个是个很危险的事,一定要注意。

网友:
勇敢者的游戏

网友B:
哈哈,我的电池昨天饿死了一节

网友:
我也有一节这样的电池,空载电压5.6v(神奇不神奇),带载2.3左右,但是我感觉我这个是饿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的电池昨天饿死了一节

饿死很好救活,我救过很多。,过充的就彻底没招了,彻底废了。

网友:
哈哈哈,你就不怕我举报你,破坏共享单车

网友:
哈哈哈  你就不怕我举报你破坏共享单车

网友:
锂电池充电能冲到4.7v也是勇士

网友C:
我想知道输入电压6v  加了保护板就能正常冲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输入电压6v  加了保护板就能正常冲电吗

我也不知道啊,试试看,也许晚上或者晚上光伏板电压正好可以,可以充电,保护板之限制充电截止4.2。放电截止2.6应该可以,光伏板空载6V,带上电池应该会降。

网友:
漏液后的电池问题不大,因为里面压力释放掉一些,可以把铜箔收集起来,给4056等线性充电板加导热。

网友:
拆这个有风险

网友:
膽子真大,小時候拆過虎頭手電筒的一號電池,鋰電池電量足的話威力可是很大的

网友:
金闪闪,有铜哈哈

网友:
艺高人胆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过冲的这个是个很危险的事,一定要注意。

内部还是有较大的压力

网友D:
这种内阻大的电池我都是两节串联用在万用表上比9v电池耐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内阻大的电池我都是两节串联用在万用表上比9v电池耐用多了

稍微一带负荷电压就急剧下降,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