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只百米2组网怎么设置

楼主(2020-04-20):
相距300米的两个点,分别各一只百米2 一个发射 一个接收 接收端下接无线路由器 网线连接接收端百米2。模式怎么选好。
第一种 网桥模式;一个中心站 一个远端站
第二种;一个中心站 一个无线终端模式。那个模式效果好

网友:
不懂。等高手解答

网友A:
无线网桥他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桥他不香吗?

是无线的百米2刷的波讯固件

网友:
实际试验一下不就知道了?网友一般没有预想场景和预想的设备,一般都是纸上谈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