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支持可向已有 RAID 组中添加磁盘扩容的 RAID 类型?

楼主(2020-04-20):
一般来说几块硬盘组成一个了 RAID 组后是不支持向这个组中再添加硬盘以便进行扩容的,据我所知常用的如 RAID0, 1, 5 都不支持,但有些 RAID 类型支持,如 RAID-DP , SHR ,但这些都是厂商专用的产品,那么有没有其它通用的 RAID 类型支持向已有的 RAID 组添加硬盘?并且有哪些具体产品?如主板、单独的阵列卡?

网友A:
我用的网件NAS、威联通NAS都支持扩容,或者你安装一个FreeNAS之类的系统应该也可以支持扩容。

网友B:
不同的卡,看其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网件NAS、威联通NAS都支持扩容,或者你安装一个FreeNAS之类的系统应该也可以支持扩容。 ...

你说的这些在我帖子里已经提及了:“但这些都是厂商专用的产品”我的意思是不要这些成品的 NAS 产品,而是有可支持添加硬盘的 RAID 类型的主板或阵列卡。

网友:
snapraid,在文件系统上做的非实时raid,适合家用环境,定时在冗余盘上生成校验信息,硬盘可休眠,硬盘可随时增加或减少,原硬盘数据不受影响。
缺陷就是非实时的,在校验信息生成之后的文件操作会丢失

网友C:
你说的所谓厂商的功能其实都是对应的RAID卡功能,RAID卡就那几家厂家在做,很多卡可以支持从R0到R1的迁移,R1-R5的迁移,R5-R6的迁移,当然很多也都有限制条件,比如有些需要LIC,有些必须要有缓存和电池。另外提醒下,迁移有风险,重要数据在迁移前一定要备份。
还有一种是软件做的RAID,比如现在存储用的虚拟RAID,或者所谓的RAID2.0,这些是做的数据块做的软件RAID,功能更强,但是不是RAID卡能实现的,需要强大的控制器运算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所谓厂商的功能其实都是对应的RAID卡功能,RAID卡就那几家厂家在做,很多卡可以支持从R0到R1的迁移, ...

你误解了我的意思了吧。我说的添加硬盘不是 RAID 类型的迁移,添加硬盘进 RAID 组后不会改变原有的 RAID 类型。
我只试过 Windows 下的软件实现 RAID-5 ,但也不支持添加硬盘。不知你说的软件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卡,看其说明。

我去华为的网站上找了下,没找到。能不能给出页面的具体地址?
只有支持 SAS 接口的,没有支持 SATA 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网件NAS、威联通NAS都支持扩容,或者你安装一个FreeNAS之类的系统应该也可以支持扩容。 ...

是的,我知道这些成品的 NAS 产品都支持硬盘扩展,但我不想买成品的 NAS ,因为这些东西性价比太低了。
FreeNAS 我也曾经考虑过,但它对系统配置要求太高了,最小需求要 8G 内存,推荐 16G。所以无论是用成品 NAS 还是用 FreeNAS 组建 NAS 都不划算,如果那样的话那我还不如就用一台装操作系统的机器,外加 RAID 卡或主板支持 RAID 了,这样既可以当 NAS 用,又可以当台式机用。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发帖问有没有我所需要类型的 RAID 卡或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