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造强化保时捷918童车底盘和改大电池

楼主(2020-04-20):
给儿子买的这个保时捷918遥控童车我之前折腾过一次,拆过遥控器和控制器,详情见以下链接 。拆保时捷(童车)控制器和遥控器以及电机齿轮箱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9763
(出处: 数码之家)
这次对这车进行了改装,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是上周对车身进行了切割,加了大电瓶,原车是4.5A的电瓶,一年多就老化的不行了,我买了个9A的摩托车启动电瓶,本来是想买锂电来着,但是考虑到平衡充什么的比较麻烦,买个质量好的铅酸应该也可以。所以直接买了9A的跨骑启动电瓶。结果到货之后发现买错了,看好的是一个尺寸,拍的时候拍错了。退换货麻烦,干脆改吧,反正本来的电瓶也是太小了,换大电瓶怎么都得改。下面就是改造过程了。主要就是对电池仓进行切割,纵向拓宽,底面下沉,以便容下大电瓶。同时对底盘进行强化,避免影响到底盘强度。

一开始是打算用亚克力板的,结果去一家广告公司买边角料,结果他们卖的比新料还贵啊,而且还不能讲价。我就去另一家,在另一家偶然发现一块铝塑板边角料,感觉这个铝塑板比亚克力好多了,亚克力太脆了。然后问老板铝塑板多少钱,结果他直接送给我了。

改电瓶的时候顺便加了个充电线,原车配得充电器只有12v0.8A,用不成,所以我准备用我的电瓶充电器。充电口也没用原车的,直接加了个外置充电口。原车那个好像串了二极管,可能充不满。我这个就串了个保险。

然后就是第二次改造,是对前边的底盘进行的改造。主要是强化了底盘,消除转向间隙,然后就是增加建议的方向自动回正。因为我焊接技术太差,焊接了好久才完成,效果还不错。转向回正没用弹簧,用的是乳胶管,因为从网上买弹簧也不知道买多大尺寸多大力度的,干脆买乳胶管吧,可以按需调整。最后实际使用效果还可以。

焊接强化的东西也没喷漆,因为考虑到喷漆的话放屋里有味道,干脆不喷了,毕竟在底下也看不到。接下来的计划就是改造550电机了,原装的380太弱了点。正在购买相应的配件。下一波更新敬请期待。

网友A:
铝塑板强度也一般啊。不如玻纤板或者铝板,当然不怕重的话铁板或不锈刚板更结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铝塑板强度也一般啊。不如玻纤板或者铝板,当然不怕重的话铁板或不锈刚板更结实。 ...

对于小朋友的体重来说够用了,就是螺丝长了点,楼主应该切短一点啊

网友C:
改成双驱的,动力明显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小朋友的体重来说够用了,就是螺丝长了点,楼主应该切短一点啊

第二次改造的时候已经顺便把螺丝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塑板强度也一般啊。不如玻纤板或者铝板,当然不怕重的话铁板或不锈刚板更结实。 ...

强度够了,我120斤,直接站到这个底盘上没一点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双驱的,动力明显变化。

这个原本就是后面双轮驱动,改四驱的话耗电多,没必要,我准备改成550电机的

网友:
我的原车是6v4.5A*2,用2000毫安的18650四并两串,好久才充一次电,电池没花钱,保护板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成双驱的,动力明显变化。

速度太快不行的,毕竟是小孩子玩。

网友:
改RC用的无刷电机。

网友:
未来的秋名山之神,哈哈

网友:
看那前轮悬挂,太简陋了

网友:
铝塑板强度不够,这种童车电流很大,用不了几天那个开关就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