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一个电脑电源,HK400–12AP

楼主(2020-04-20):
这个电源是裸板拿来的。不知道什么牌子,主板的上面可以看到像是航嘉的400瓦电源。
初步加电测了一下。有啸叫声。
先看一下基本情况。

高压滤波电容,用的两个820μF的

其他部分。

这里有个小板。

两个339。

板子背面。

高压部分。

抵押部分。有板号。

这里发热已经有点儿焦了。

这里已经磕碰坏了。

先把这个修好

飞线

开机有啸叫声。说明驱动不足。先查一下驱动的滤波。

看来容量下降太厉害。更换一个。

准备测试

测试通过。

上点704胶保护一下。

换的是这个电容。

谢谢欣赏!

网友:
直接就找到故障点,经验丰富,厉害啊

网友:
佩服佩服 一招制敌 厉害

网友A:
在断面上飞两根线不更稳妥吗 ?电容桥表不错 ~

网友B:
刚刚坏了一个电源,电脑开着突然就黑屏了,确定是电源坏了,现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入手检查,测了输出线,有5V电压,其他没有电压

网友:
高手啊,一招搞掂

网友:
高手。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一招制敌,高人

网友C:
偶的老电源挂了好久了

网友:
同楼上,有时间拿出来折腾一下

网友D:
航嘉的电源吧?竟然用了两片33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断面上飞两根线不更稳妥吗 ?电容桥表不错 ~

是的,是加了根铜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坏了一个电源,电脑开着突然就黑屏了,确定是电源坏了,现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入手检查,测了输出线,有 ...

待机时。紫线和绿线都应该有5V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的老电源挂了好久了

一个电源是不愿意折腾的。 我是这里有好几个坏的一起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航嘉的电源吧?竟然用了两片339

因为是裸板拿来的,所以根据板的猜测应该是航嘉的。

网友:
这种电源应该是老货了,风扇横向吸风的

网友E:
这个是20v电压的滤波。你没有量下电压?

网友:
老哥稳准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20v电压的滤波。你没有量下电压?

印象是20Ⅴ左右,当时没量。

网友:
高手啊,一招 听诊 就知道故障所在,轻轻松松就搞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