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海洋王JW7622手电

楼主(2020-04-20):
2010年买的海洋王jw7622,估计是开关问题不亮了,打了客服电话,客服告诉我过了质保再买一把吧,本来想夸夸海洋的质量,结果……,在度娘搜到老贴里的一个拆解7622的只是拧开后帽拿出电池,我这个拆解就比较彻底。

网友:
海洋王回扣王

楼主:
当初俺可是自己出钱买的

网友A:
检查电池,一般都是电池坏,海洋王还可以吧,可靠性极高,我的用十五年了换了一块电池现在还在用随时备用随时好用,各位坛友报报自己的哪一款一直在用超过10年的

楼主:
当初买360多,真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池,一般都是电池坏,海洋王还可以吧,可靠性极高,我的用十五年了换了一块电池现在还在用随时备用随 ...

电池没有问题,灯头开关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池,一般都是电池坏,海洋王还可以吧,可靠性极高,我的用十五年了换了一块电池现在还在用随时备用随 ...

海洋王 JW7500,铝壳双18650那款,单位好像是07还是08年配发的,一直用到现在了,只是前照明灯开关橡胶按钮给孩子抠坏了,开关受潮有点接触不良,其他没毛病。大概11-12年了吧。
尽管都说海洋王回扣王之类,不过其对大客户的售后服务是真的好,各种小配件都能给及时更换维修。

网友:
我也有一把同款,也是10年的,现在还很好用,只是感觉不是很亮了

网友:
这种手电按钮开关能否更换啊,该换什么开关

网友(2021-07-12):
单位配发的同款,还在使用,使用频率不高。

网友(2025-04-11):
手上的一款jw7623,前面的玻璃镜片摔裂了,网上看了一下要12元钱一片,都可以买一个小手电筒了,没舍得买将就用,偶尔使用一下也不影响,拆开清洗过一次微动开关,质量那是刚刚的好!!LED驱动部分用料实在,亮度足够,全铝机身,细节做得很到位,贵也有贵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