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优惠购,拆解:富德v6无线鼠标

楼主(2020-04-20):
包装参数,

外观

先拆开上面

就一颗螺丝在这里

四周抠开

主板正面,细看微动

难道富徳自己代工的?微动logo参数,有知道家底的网友吗?

主板背面,BK2452单片无线专用IC,光学ic

谢谢观看!欢迎探讨!

网友:
富勒光磁微动

网友:
好歹是硬封的,价格很好,年份有点老啊

网友:
看外形我以为是苹果鼠标,和黑莓9000上的双维滚轮,很适合Photoshop横向滚轮,拆开后原来是单维鼠标滚轮和触点编码器。

网友:
楼主,你感觉做过怎么样啊?值得买吗?

网友(2021-04-15):
鼠标还在用吗?这两天发现左键有自动释放的情况。一开始以为是双击了。打算拆了修。
就找到了这篇。
看2楼说是光磁微动,用鼠标测试软件试了下,很慢的按下,释放,没有双击的情况。但是使用中,拖动图标,有自动释放的情况。

换个普通的微动?

网友:
一开始我以为滚轮是轨迹球呢,往下看就失望了

网友:
光磁微动的富勒g90我拆过,不是这个结构

网友:
不是光磁微动吧,结构完全不一样,好像也做不到普通微动的壳里

网友(2023-03-28):
富德确实是鼠标生产大厂,代工品牌很多,例如美国肯辛通,买了富德的50块钱鼠标回去贴牌卖200,然后出口转内销挂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