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书接上回,松下起子不转

楼主(2020-04-20):
开始以为是安装不到位,或者是电流不够,其实不然,是转子线断了,某鱼没有找到,依然决定自己缠,看看会不会成功,开始拆

网友:
大神,加油 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A:
以前撕比鱼打黑了一个跟你这个一样,说是不缺少零件跟没动过,拿回来拆开竟然是拼起来的,还碳刷架子都没了,然后就撕逼了一下懒的去较劲了,扔一边吃灰去了

网友:
自己绕线圈最大的问题是没法做动平衡啊。

网友:
  粗壮的铜线断,我不敢相信,

网友:
  转子缠好后能转的话,电机也残疾。

网友B:
动平衡自己比较难搞,估计绕好后噪音可能会变大

网友:
不小心挑断的吧,套点热缩管焊好叫胶就可以了,拆了基本武功费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动平衡自己比较难搞,估计绕好后噪音可能会变大

这个转子很短,属于静平衡,只在一处切割去重,自己可以搞一搞的(类似磨工给砂轮调平衡)。要是长转子,需要在两处(两端)切割去重,这个就是动平衡了,需要动平衡机,自己搞不了了。

网友:
请看下边这张角磨机转子图,就是长转子,是在两端去重,且切割的角度也不同,就是动平衡,这个自己就搞不了了。

网友D:
找到断的地方  接上不就可以了吗,线圈又没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撕比鱼打黑了一个跟你这个一样,说是不缺少零件跟没动过,拿回来拆开竟然是拼起来的,还碳刷架子 ...

得把卖家曝光出来,让坛友防范

网友:
断线可能性不大,一般就是换向器同线圈压接松动,处理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断的地方  接上不就可以了吗,线圈又没烧

根本接不了,地方太小,而且断的不是一根

楼主:
断了3根,这是朋友扔的,我捡回来修着玩,能转就行,我平时不用这种工具,只是爱好折腾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断了3根,这是朋友扔的,我捡回来修着玩,能转就行,我平时不用这种工具,只是爱好折腾 ...

老板你好,我有同款的起子 是开关被我整坏了,如果老板转子修复不了的话 可否把开关和包皮出售给我?

网友:
抱歉…………被楼上“包皮”逗笑了

网友:
谢谢分享,加分支持,坐等后续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板你好,我有同款的起子 是开关被我整坏了,如果老板转子修复不了的话 可否把开关和包皮出售给我? ...

修复不了咸鱼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转子很短,属于静平衡,只在一处切割去重,自己可以搞一搞的(类似磨工给砂轮调平衡)。要是长转子, ...

高速转子都是动平衡和长短没多少关系  静平衡在高速旋转下离心力不一样 静平衡再好可能转起来也抖得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