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子负载为什么用lm324不用lm339

楼主(2020-04-20):
如题,看了下坛友做电子负载很多都是用的这张图,lm324运放,我理解的是当作比较器来用,还有人用lm358,同样也是当作比较器来用,那为啥没人直接用lm339比较器呢,看了下失调电压,lm339失调电压2mV,比324 358都低啊,不解

网友:
不是比较器作用吧,我觉得是线性控制

网友:
电子负载是线性调整状态的,带有负反馈的。理论上用339也可以,但339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需要上拉电阻。另外,比较器与运放的偏重不同,一个是作开关使用,另一个是模拟放大使用。

网友:
要线性调整,不是大开大合的开关状态

楼主:
难道是我看错了,为啥都说反馈,谁反馈的,R10 R15 R18 R21么,我理解的这个电阻和电容是防止自激的,我理解错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我看错了,为啥都说反馈,谁反馈的,R10 R15 R18 R21么,我理解的这个电阻和电容是防止自激的,我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是我看错了,为啥都说反馈,谁反馈的,R10 R15 R18 R21么,我理解的这个电阻和电容是防止自激的,我理 ...

核心的原理应该就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核心的原理应该就是这种:

是啊,这不就是比较器,开关状态么,哪来的负反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这不就是比较器,开关状态么,哪来的负反馈

不是这样的,如果只是单纯的开关状态,那么运放的输出就会只有VCC和地这两种电压,而这里运放的输出显然不是这么简单,它会输出一个电压去驱动MOS让取样电阻上的电压跟Vref一致

网友:
高手都在讨论原理,我这个小白就只会仿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这不就是比较器,开关状态么,哪来的负反馈

运放输出经一个摸死管再反馈到反相输入端你就认不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这不就是比较器,开关状态么,哪来的负反馈

嘿嘿你可能对运放恒流原理理解有误,你的图实际是闭环反馈,运放反馈电阻220k,反向输入电阻1k,那放大倍数就是220,闭环控制为的控制更加平滑纹波电流更小,反馈电阻并联的电容是抗干扰的目的,使高频增益变低。运放恒流实际上并不是开关状态而是线性,那怕运放不加反馈电阻接成开环一样是线性。因为运放开环理论放大倍数无穷大,但那只是理论,实际不可能无穷大,而电流取样电阻上极小的电流波动就会被反馈到运放反向输入端,比如电流增大时,反馈到反向输入按理说运放输出低电平使mos关断,但是那是理想状态,实际上极小的电流上升比基准高那么一点点的电压不会令运放比较器彻底反转,只会略微使输出电压低一些,使mos导通度下降,实现稳定电流。用339之类的比较器做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比较器反转速度远高于运放,理论压摆率也高于普通运放,会导致纹波电流增大,精度上也略差,但是瞬态响应上比运放略好~

网友:
明明是放大器啊

网友:
339是比较器,一般用于“翻转”的场合。

而324是运放,属于线性放大器;而电子负载是需要运放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你可能对运放恒流原理理解有误,你的图实际是闭环反馈,运放反馈电阻220k,反向输入电阻1k,那放大倍 ...

谢谢,确实是理解错了,钻牛角尖了,经过各位解释后开窍了。
PS:我记得有人说过这个电路采样电阻不能小于0.22,还是因为失调电压的原因吧,如果给运放一个负压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吧,这里我想用0.02的采样电阻,如果失调电压不解决小电流就用不了了,失调电压按8mV,0.008/0.02*1000=400mA,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是理解错了,钻牛角尖了,经过各位解释后开窍了。
PS:我记得有人说过这个电路采样电阻不能小 ...

失调电压好解决,运放双电源供电,加个负压用电位器分压后接431基准分压的4.7k电位器接地端(原4.7k接地移除),设定好运放增益后调节负压电位器使运放输出为零即可。取样电阻你提供的图纸中用的0.22欧,如果用10w水泥电阻取样,意味着最大电流被限制在6.7a左右,运放增益设定在220,一般大功率mos vgson取5v,5/220=0.022v, 最小恒流电流被限制在0.022/0.22=0.1a(不考虑失调电压和mos-rdson@5v阻抗)。这个起调电流已经很高了,这还是0.22殴取样电阻的情况下。想减小起调电流到10ma就得增大运放增益,如果用0.22欧,运放增益就得最少达到2200倍,这么高的增益单极运放难以稳定也容易自激。必须多级运放,取样再加一级10倍放大才能达成。一般数控恒流负载起调在10ma,用0.02欧的取样运放总放大倍数就得22000倍,需要100倍x220倍的两级级联才能达成~

网友:
324本来是运放,但在电子负载被用成比较器也没发现什么不妥

网友C:
也想过这个问题,偷懒了没有深入研究哈哈,最后用358做了个两路,坛友赠送的50w板子,取样电阻合金r100,也能控制得很稳,不需要0.22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想过这个问题,偷懒了没有深入研究哈哈,最后用358做了个两路,坛友赠送的50w板子,取样电阻合金r100,也 ...

主要是失调电压的问题,采样电阻小了小电流下采样到的电压太低,就进了失调了,导致起步电流太大,对偏执电压啥的也搞不大明白,不折腾了,直接上了两片op07,浪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