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这个伺服电机怎么换编码器

楼主(2020-04-20):
这个电机的编码器坏了应该,报警95,求助前辈,怎么换编码器,谢谢

网友A:
没玩过这东西,拆也没拆过。

网友:
在电机尾部

网友B:
写着注意的盒子里 周围有四个内六角

网友C:
要校0点的,没示波器换不了

网友D:
自己没有仪器,不要换要调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这东西,拆也没拆过。

我也没弄过,之前只是用不会修

楼主:
拆开看了,不知道怎么调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着注意的盒子里 周围有四个内六角

有打开,不知道怎么调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校0点的,没示波器换不了

低端示波器可以吗,在学,电子基础很差,维修电工,想买个以后慢慢学,好调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没有仪器,不要换要调零的

新电机买了,这个想自己学着修,求前辈指导,谢谢,需要什么设备,怎么调,谢谢

网友E:
换了需要校准0点不然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了需要校准0点不然没法用

求前辈指导,这个怎么校准零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前辈指导,这个怎么校准零点??谢谢

人工校不准,需要调零仪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没弄过,之前只是用不会修

没玩过这东西,编码器坏了可以换的,看看型号,才真上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