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移动电源PowerBank,大家给看看咋样?

楼主(2020-04-20):
捡的一个移动电源,拆开看看,壳子材质是还挺皮实的那种,不是一拆就裂了那种,大家给看看电路咋样啊?电池不行了,换个咋样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吃灰中。。。。。

网友B:
香水移动电源,看那电池的胶布,应该是某位坛友DIY的

网友:
电路板是超级低配版,现在的手机都需要快充了,这种已经不好用了,倒是可以给一些小设备做个外置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吃灰中。。。。。

这个电池不行了,我准备买一个三洋电芯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香水移动电源,看那电池的胶布,应该是某位坛友DIY的

是不是呀!这东西挺小巧,携带方便,可以挂钥匙上面,花几十块钱买个18650换上咋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呀!这东西挺小巧,携带方便,可以挂钥匙上面,花几十块钱买个18650换上咋样啊? ...

18650最大也就3000出头,花费好像有点大不值得,有拆机电池换上就好了。

网友C:
看板都是简单的电路,能用罢了。

网友D:
非同步,效率低,还是带棱角的,平时也不好随身装

网友E:
充电是电阻加上二极管傻充。升压效率低。
这个芯片可以改升压,这是它最好的再利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板都是简单的电路,能用罢了。

没错没错,我也这样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同步,效率低,还是带棱角的,平时也不好随身装

我也是没事闲的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电是电阻加上二极管傻充。升压效率低。
这个芯片可以改升压,这是它最好的再利用价值。 ...

内阻大的锂电池没事,内阻低的锂电池容易过充。改升压的办法很好,可以给万用表当9伏电池应急供电,贴片电容耐压够的话可以改12伏输出,接电脑风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是电阻加上二极管傻充。升压效率低。
这个芯片可以改升压,这是它最好的再利用价值。 ...

是不是呀?我看有红色二极管指示灯亮,难道说是傻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错没错,我也这样认为

没事,找点事玩玩也不错,闲也是闲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事,找点事玩玩也不错,闲也是闲着。

这几天休假,没事干,在家呆着没事,过来过去打开我的纸箱子看看有啥值得折腾的东西,实际没啥东西可搞,又不像花钱去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休假,没事干,在家呆着没事,过来过去打开我的纸箱子看看有啥值得折腾的东西,实际没啥东西可搞, ...

人就是,太忙了累的慌,没事干了又闲的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