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奇牛锂电钻的电池。。型号68VF

楼主(2020-04-20):
杂牌电钻,没听说过的牌子。。。

型号68VF

里面是这样

保护芯片是CM1051
CM1051 系列是一款专用于 5 串锂/铁电池的保护芯片,内置有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和电流检测电路,通过检测各节电 池的电压、充放电电流及温度等信息,实现电池过充电、过放电、放电过电流、短路、充电过电流、过温等保护功能,可通 过外接电容来调节过充电、过放电、过电流保护延时。

电芯是 WSDINR18650。。。什么鬼,估计也不是什么正经货。。。

网友A:
才1300的电池,保护板也缩了颗mos

网友:
好像是河南威士顿电池

网友:
日常家用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1300的电池,保护板也缩了颗mos

我网购的三串保护板也是,商家说没有Nmos小芯片保护板,结果到货是少了两颗Pmos保护板,3安以上烧掉一两颗保护芯片,只能把两个保护板合并成一个,把需要的保护板焊满Pmos应付,顺便把零欧姆保险电阻换成10安PPTC自恢复保险丝贴片。

网友:
带均衡电路吗?

网友:
型号叫68VF,就是让你看成68V:shut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