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TL-SG1005D(5.0)5口千兆交换机拆解

楼主(2020-04-20):
这次就不按剧情走了,废话不多说,直接单刀直入。

是他,就是他TL-SG1005D(5.0),全千兆的

侧面看看,铁壳的喔

翻过来,准备解剖

过程就不放了,直接看结果吧

翻过来瞅瞅

主芯片

24c02wp,2KByte ROM芯片

DC-DC芯片,丝印0p E0R

下面就是顺便的事,原配10V47uf电容看着太垃圾了,换个16V100uf的固态

过程很简单,意思一下就行了

换好后

装好,盖上盖子

~完~

网友A:
不会tp又弄的是9V电源的版本吧?不然为什么会有10v电容

网友:
这个它应该不少于3位数到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tp又弄的是9V电源的版本吧?不然为什么会有10v电容

坑定是5V供电的撒

网友B:
没见过这个芯片 不知道是不是联发科或者螃蟹OEM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个芯片 不知道是不是联发科或者螃蟹OEM的型号

肯定是定制的,改过logo忽悠人罢了,TP三贱客的作风一向不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个芯片 不知道是不是联发科或者螃蟹OEM的型号

查了下资料发现这货用的是MTK的MT7530WU换了丝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了下资料发现这货用的是MTK的MT7530WU换了丝印。。。

那就对了,以前都没看过这种芯片

网友D:
这个很精简啊,看来很省电。稳定性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精简啊,看来很省电。稳定性怎样?

用了几个月,一直没关,还行

网友:
这样换电容有什么作用?

网友(2020-07-20):
看看,准备入手

网友(2021-06-27):
换电容没卵用,鄙视上来就换电容的,你咋不去买高档交换机呢?那些爱立信3COM的交换机肯定让你觉得里面一个元件你都不想换

网友:
准备买这个,还有一个 1005m的,塑料壳的,是不是都差不多

网友:
京东买了2个腾达SG105塑壳的,日常用没问题,千兆宽带挂迅雷经常掉速到百兆。垃圾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tp又弄的是9V电源的版本吧?不然为什么会有10v电容

5v的,还有水星105这些都是5v

网友(2022-08-05):
为何要装回壳子啊,我弱电箱在鞋柜里,正准备拆了壳子散热

网友(2024-06-17):
哥们,那个1117b是转几伏的?我的打雷坏了

网友(2025-03-27):
这个主控怎么没有散热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