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大众车机

楼主(2020-04-20):
按图没能点亮,但通电里面自带的CD碟会转动,屏幕不亮,退不出碟。

网友:
这款好像要密码的

网友:
也有个烂车机,装碟会转,转一会儿自动退出,收音机是好的,估计光头老化了,也懒得折腾,没光头可换。

楼主:
主要是点不亮。

网友:
大哥这个拆了可惜,进口的,,,,主板送我吧,我装到国产的上去

网友:
我意思是点亮也麻烦 没密码开不了机 这是套娃厂前期的车机 现在都不装车了

网友:
车机除了正与负还有ACC之类的线要接12V的,买一条匹配的车机尾线也就十来元。将红、橙、黄线扭在一起接正12伏,黑色接负,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拆解得彻底,装回去会不会多螺丝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