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迅捷FCS1505M 5口安防监控千兆交换机拆解

楼主(2020-04-20):
说来话长,这是个坏的,没错5V的输入电压,被我改UPS时接了9V烧了

正面看看

直接开撬,侧面下刀,一下就开了

全千兆的,有2个优先

超距模式切换开关,关闭时全千兆,开启是优先口变为10
兆 实现超距,原理下面揭开

打开看,DC-DC芯片烧了,局部图就不放了,太惨了。
2个丝印14VF(TLV62568DBVR)一路3.3V,一路1.01V,怎么知道的,当然是又拆了一台。。。

主芯片,记得T家一直用的螃蟹方案,这次好像换了,芯片也查不到具体参数

24c02wp,2KByte

翻过来

型号一样,通过开关实现超距模式切换

就酱紫吧,等新零件到了再折腾

网友:
不是螃蟹就是联发科

网友A:
这个封装,螃蟹芯片居多,只是自己打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封装,螃蟹芯片居多,只是自己打标

想多了,MTK7530DU 打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多了,MTK7530DU 打标的

 还真是我一直以为螃蟹家的,没想到是MTK的,这货不便宜啊,淘宝剪板片都要25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