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发现一个得一主控的固态硬盘 YS9082HC

楼主(2020-04-20):
得一的YS9082HC
顺序读速度:550 MB/s
顺序写速度:450 MB/s
4K随机读速度:40,000 IOPS
4K随机写速度:70,000 IOPS
支持1x/1y/1z nm 2D NAND Flash
支持3D MLC/TLC/QLC NAND Flash
支持ONFI 3.X, Toggle 2.0
支持页大小为4KB, 8KB和16KB
支持1.8V接口电压
支持1-plane、2-plane和4-plane操作
支持SATA3.2协议,向下兼容SATA3.1,SATA3.0,SATA2.0
2KB码长LDPC,UBER<10-16,适用于对可靠性要求严苛的高温环境
4通道, 4CE/通道
内置DSP
支持RAID功能
支持TRIM指令
高性能双核32位处理器
内置温度传感器
消费级工作温度范围: 0°C ~ 70°C
工业级工作温度范围: -40°C ~ 85°C
貌似是无缓存方案。就是不知道是谁家的马甲
另外闪存可以是NX892,看样子不是刮刮乐,但是查不到资料

网友:
NX892是美光N28A的qlc,容量128GB每颗

网友:
Part Number  MT29F1T08GBLBEJ4:B
FBGA Code   NX892

网友:
百分百刮刮乐。闪存边缘轻微凸起,没有镁光专用二维码。

网友A:
测量体积就知道是2259XT还是3111了

从跳线的设计来看,应该是SMI系列多

因为群联不会有这种JP1 JP2跳线。一般只有一对短接点跳线,和一排多个连续的跳线

网友B:
应该是2259XT之类的马甲 基于公版方案改握手协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量体积就知道是2259XT还是3111了

从跳线的设计来看,应该是SMI系列多
一开始还以为是群联,结果发现YS9082采用25MHz晶振,频率低到没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还以为是群联,结果发现YS9082采用25MHz晶振,频率低到没朋友。

不是群联的,群联的短接点不是这个风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2259XT之类的马甲 基于公版方案改握手协议的

怎么看怎么像59,不过58XT和59XT公用一种板子,58XT的固件也能识别59XT,59XT也一样,感觉59XT就是58XT的魔改

网友E:
绝对是刮刮乐
你这个qlc性能很烂
直接垃圾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怎么像59,不过58XT和59XT公用一种板子,58XT的固件也能识别59XT,59XT也一样,感觉59XT就是58XT的 ...

59xt应该是58xt升级版
固件通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绝对是刮刮乐
你这个qlc性能很烂
直接垃圾桶吧

不要说这个性能烂,我还是喜欢体验这种炸颗粒的感觉,最后第一片颗粒磨损过多,不能量产,512G的最后调换颗粒最多开300G,反正是不停的掉盘,不停的炸颗粒,爽死了,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说这个性能烂,我还是喜欢体验这种炸颗粒的感觉,最后第一片颗粒磨损过多,不能量产,512G的最后调换 ...

这个是 得一微的主控 我们目前有做B16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说这个性能烂,我还是喜欢体验这种炸颗粒的感觉,最后第一片颗粒磨损过多,不能量产,512G的最后调换 ...

说句实话,这个品牌的固态我卖了好多,给二手电脑上面装的这玩意。
就见过1次炸颗粒,第一块颗粒磨损过度,造成速度爆慢
剩下的还没见过坏的
倒是前几天见了1个120G的挂了,因为疫情影响,客户的电脑有4-5个月没开,开机后速度爆慢,拆开固态看颗粒是海力士的,就是那么一块

网友:
原来的硅格

YS9082HC B17 N18 开卡工具 可直接下载: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172-1-1.html

网友(2020-06-15):
老哥能问下插入电脑识别的固件号是什么吗?

网友(2021-02-07):
这有没有工具开

网友(2021-05-11):
有谁试过得一微的到底可以上什么主控我也有一块

网友(2021-06-29):
数据恢复做成了,这玩意坏得挺多,SC9081

网友(2021-08-10):
需要了解什么马甲,和相关量产工具的,私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