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G 电子盘 USB DOM 9针大接口

楼主(2020-04-20):
8G 电子盘 USB DOM 9针大接口

网友A:
啥价格?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价格?紫薯布丁

25元一个,咸鱼

楼主:
8g电子盘启动盘usb dom

网友:
全新未使用的?

网友:
8G U盘,USB2.0 ,还不是USB通用接口?

网友B:
SM3257EN,不就是U盘主控么,应该能直通吧?

楼主:
电子盘启动盘群晖盘

楼主:
8g群晖电子盘启动盘

网友:
占一个主板usb接口位 容量小了点  是装软路由上用的嘛?

楼主(2020-05-21):
电子盘启动盘群晖电子盘usb dom 8g

楼主:
8g电子盘群晖盘启动盘

楼主:
8g群晖电子盘启动盘usb dom

楼主:
8g电子盘启动盘群晖盘

楼主(2020-07-02):
8g电子盘启动盘群晖电子盘

楼主:
电子盘启动盘群晖盘8g容量9针大接口

网友(2020-09-16):
从没用过启动盘,直接把启动写进分区缝隙里。反正又是不天天做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3257EN,不就是U盘主控么,应该能直通吧?

应该就是一个U盘,用了单边4针(1个USB口),插在主板的前置USB2.0接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