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打算做个JBC 谁会 环牛的整流滤波啊.

楼主(2020-04-20):
如题啊.打算买个环牛 打算上300W的电源.不知道够不够.
谁能给画个 图 给点参数啊.实在不会算啊

网友:
200都够了,希望纹波低,就多并联大电解电容即可

网友:
100都够了,50也将就。变压器带载能力强,烙铁基本上间歇工作

网友A:
300瓦可以做个双手柄  貌似原版的JBC是交流加热的

网友:
变压器整流滤波这么古老的电路还要什么图,网上一搜不是一大把?根据功率注意一下相关元件的参数就行了。

网友B:
楼主是来跟你们开玩笑的,都会做JBC了,整流滤波还不会?好比有个人来问你们:我想考博士,谁来教教我10以内加减法啊?

网友C:
环牛直接控制,不用整流

网友:
JBC是交流工作

网友:
打算做个JBC 谁会 环牛的整流滤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来跟你们开玩笑的,都会做JBC了,整流滤波还不会?好比有个人来问你们:我想考博士,谁来教教我10以 ...

买的主控啊...又不是自己做...真不会

楼主:
买的主控 说的是直流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瓦可以做个双手柄  貌似原版的JBC是交流加热的

买的主控..不是原版..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牛直接控制,不用整流

买的主控 要求的是 直流24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主控 要求的是 直流24

没办法的事,JBC就是交流的,直流是T12改成的,没什么鸟用

网友D:
订做17V环牛,300W就用20A整流桥,并一个4700uf35V的大电解,一个104瓷片就完事了
实在不会做就买张功放滤波板,要单电源的,别买成双电源了

网友:
网上随便搜一下大把,上传不了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订做17V环牛,300W就用20A整流桥,并一个4700uf35V的大电解,一个104瓷片就完事了
实在不会做就买张功放滤 ...

17V的就好了啊  我买了个24V的了啊..咋整...

网友E:
引用 楼主:
17V的就好了啊  我买了个24V的了啊..咋整...

那就分两路,一路用100uf整流后接入控制板,给控制板供电。另一路整流出来不滤波,直接接到mos管源极。注意看一下mos管,耐压40V以上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7V的就好了啊  我买了个24V的了啊..咋整...

24v整流出来都接近34v了,要放烟花

网友(2020-05-23):
引用 网友E:
那就分两路,一路用100uf整流后接入控制板,给控制板供电。另一路整流出来不滤波,直接接到mos管源极。注 ...

不能这样连。 主控板电源 取自DC24V到buck输出5V,有些是直接7805,你得将这两部分电源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