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尝试拆修苹果85W电源的磁吸插头,结果悲剧了

楼主(2020-04-20):
同事的电脑,电源插电脑的插头线断了,想着重新焊接的应该难度不大,就拿回家试试,结果我错了,即使非常小心,但还是碰见杯具:元件脱落不知去向,只能买带头的线换了。渣渣手机,照片将就看吧。

里面有止退弹片,拔不出来的,只能锯

9元的12V电磨干不动,换了220V的才行。

看见两边的止退弹片了吧

用牙签剔胶的时候,元件fiu走了

全家福,完!

网友:
改个t12焊台!

网友A:
我觉得不如不弄,直接归还就好了。我在废品站好像20元买过两个战斗成色故障苹果16伏电源,网上查到启动主输出方法,用手电反向开关,指示灯和小电阻,多圈电阻等,做一个简单的启动器电路,调好后等指示灯发光,按下手电反向开关可以输出16伏,过载后要拔插头,等几分钟插上才能恢复输出。

网友B:
我一般只有死马当活马医才弄,不保证修好。

网友C:
开槽位置就有问题,不从两边下手,直接来个满贯劈,生怕坏不了是吧

网友D:
女同事还献一下殷勤,男同事自己抄家伙干吧,不会就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如不弄,直接归还就好了。我在废品站好像20元买过两个战斗成色故障苹果16伏电源,网上查到启动主输 ...

一个办公室的,已经交代他去买线了
你比我能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只有死马当活马医才弄,不保证修好。

肯定交代过才放胆拆,已经让他去买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槽位置就有问题,不从两边下手,直接来个满贯劈,生怕坏不了是吧 ...

从两边下手更麻烦,要切4刀。查不到拆图,不然直接在两边钻1mm的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女同事还献一下殷勤,男同事自己抄家伙干吧,不会就换新的

男女通杀

楼主:
这个是20V 的,手里也有19V 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两边下手更麻烦,要切4刀。查不到拆图,不然直接在两边钻1mm的孔就行了。 ...

从插头处的左右两边垂直向电源线开槽,从两侧施加力量就能分开,从中间抽出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插头处的左右两边垂直向电源线开槽,从两侧施加力量就能分开,从中间抽出插头。 ...

也对,也是个办法

网友:
你难道没发现被你弄飞的是一个电容一个电阻,

网友(2020-12-12):
厉害了,这个都能拆

网友:
拿这种东东没办法,根据楼主的经验弹片处打孔再加热或可退下插头壳子?
换线的话开充电头那个壳子也是很犯难。

网友:
帮忙前要表明不保证好,只有死马当活马医的才动手。

网友:
我也觉得在维修前应该说明不包修复或者完美修复的。

网友:
这种如果是我处理, 就先破坏外壳, 接好线后用类似牛屎的胶封装,比如硫化硅胶,   功能肯定是可以恢复正常, 外观战斗。。

网友(2021-08-25):
真是胆大心细!点赞!
拍得很仔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