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2013款高配起亚K3刹车灯拆修

楼主(2020-04-20):
有个13款高配起亚K3刹车灯坏了,年检通不过,咋办?拆呗!网上搜了搜,没有无损拆解介绍,只有开孔拆解,还只有一个帖子。征求主人意见,咱也开孔。

原图就不要了,直接发个开孔图,位置不是十分合适,有个螺丝被挡,然后又用电钻打了个孔。

就这个货,按压上边通电就亮,松手就不亮。补焊了两次也没好,干脆把这个电阻拆了,用导线桥接

通电,亮了。

维修结束,上结构胶。等待胶干了就给他。

网友A:
烙铁功率太小了吧

网友B:
我拆过K3的前大灯,自制烤箱拆的。后尾灯不知道是什么胶

网友C:
是怎么找到那个0欧松了的?

网友D:
这开口面有点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怎么找到那个0欧松了的?

网上有个帖子,说是通病,然后通电时按了下就亮了,确认是0欧电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功率太小了吧

T12铲子头,功率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开口面有点难看

手头没有合适的工具,又懒得用钩刀,用电摩切割的,高速下化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T12铲子头,功率足够了。

可是看你电线的焊点还是虚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合适的工具,又懒得用钩刀,用电摩切割的,高速下化了点

电摩加针,也是化,可以开的缝好点小点

网友:
哪里年检看尾灯,当然尾灯确实该保证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K3的前大灯,自制烤箱拆的。后尾灯不知道是什么胶

尾灯基本都是超声波熔接的,拆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尾灯基本都是超声波熔接的,拆不开.

是的,没得搞。我也想开我车尾灯。。。。

网友:
那个保险电阻应该是裂开了  所以按压会好

网友:
感觉这样用线直连有风险!!!!0欧电阻估计是起到保险丝的作用。。。现在直接用线导通,如果过流直接自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怎么找到那个0欧松了的?

估计不是松了裂了

网友(2020-07-06):
0欧保险电阻,话说补焊不加焊锡丝怎么补的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