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5Y10C的xbox360拆解?嗯,还带无线手柄的

楼主(2020-04-20):
懒癌发作了,大概一年多了,一直都懒得发帖。今天终于鼓足了勇气,发一贴。希望大家不要见笑,图不多,除了焊线就是拧螺丝了。
疫情期间在家里实在是无聊,在咸鱼上逛,收了一个5Y10C的平板,4G+128G。多说一下,这个128G是SanDisk的ssd,走的是sata通道,所以速度还凑合,比sdio的快,可以选择的系统也比较多,win10、win7、linux都可以,据说黑苹果也行。收来的时候内外屏都坏了,但是主板等还都是好的,可以开机。想着可以改一个小台式机在家里打打FC模拟器啥的(垃圾佬的病吧)。当然,大家应该都明白,收来以后就放在那里吃灰去了。除了懒,还有一个原因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外壳(穷)。如图:

接口就少的可怜了,一个microHDMI,一个usb3.0,一个pcie的无线网卡+蓝牙。一个指示灯和开机板。

后来,又逛咸鱼,看到附近有一位大哥在出三红的xbox360,价格十分公道。看了看是最早的一代,2005年的那款。外观看着很不错,想着收回来做个外衣吧,所以就有了这一贴。聊着聊着第二天,直接杀过去拿了机器回来。这图是改完以后的,基本上跟改之前一样的,拆了光驱,所以光驱的门就贴上去的。(各位脑补一下开机亮绿灯的情景)

三红,大家都明白吧,就是硬件故障了,游戏机就用不了了。一般三红是因为机器过热,导致cpu或者显卡开焊、短路。如果有bga焊台可能能修好。我肯定是没有bga焊台的,而且也没有打算修好三红。毕竟是老机器,费电不说,也没有游戏可玩。

当然,还看中了这台360的无线手柄接收模块是好的。可以diy一个无线手柄接收器,把现有的xbox360无线手柄连到电脑上玩玩游戏,体验应该还是不错的。这张是把无线接收模块接到电脑上的效果,可以正常的连接360无线手柄,电脑也可以正常的识别使用。只是win10下驱动没有签名,稍微复杂一些。

这台5Y10C安装了WIN7,对,WIN7。

来说说这个xbox360。回来二话不说,照着iFixit的教程直接拆开,拆到只剩主板,然后。。。。。。翻车。。。。

显卡是加焊过,那肯定是救不回来了。
万用表一量,所有电容都是短路,连背面的小电容也是短路的。

不过,看着这些电容真是养眼,流口水。等我哪天有空把他们都弄下来。

既然如此,放心了。开干。直接把前接口部分裁开,后面全部扔掉。保留光驱按钮、红外接收管、无线手柄同步按钮、无线手柄接收器插座、2个usb口。

然后开始焊线

无线手柄接收模块需要一个单片机发送指令,完成开机动画、手柄同步等动作。这里才用了一个STC15F104W,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搞大众车机的时候剩下了几个。
活生生一个大蜘蛛。

包好胶布

红外接收管这里很简单,参考了http://www.ndiy.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35

只是这个接收管的管教定义很有意思,找了一会儿才确定哪个是哪个。我忘了。。。
三极管用了一个S8050
之后把这个接上一个USB2TTL芯片,在windows里安装了IRCtrl,当做遥控器接收器使用。美滋滋儿。

最后,把主板塞进机箱,做一下固定,粘好无线网卡的天线。
usb口引出,接一个4口usbhub,再引出到2个usb口、一个USB2TTL模块到红外、一个接无线手柄接收器。

把xbox自带的显卡散热器盖上,接了一个风扇,串联一个温度开关。热的时候吹吹风。
这里温度开关没接触好,温度开关是60度的,经常cpu到80度了,温度开关还没有闭合。

主板的开关也是费劲死了。开始的时候从排线找线,找了几天都不对。还把排线搞坏了,不得不在tb买了一根回来。

回来以后还是不行。最后发现是无线手柄接收器上的电源按钮不行,换到光驱键上就好了。所以现在是光驱键负责开机。

microHDMI转HDMI线的外皮剥开,用万能胶粘起来。
电源线引出,粘好。

完!

总结:
1. 折腾为主,一共花了rmb410左右
2. 走线太乱
3. 温度控制不佳
4. xbox360主板的做工是真好。每个usb口上都有上下拉电路和豪华电容。
5. xbox360手柄也不错的,玩极品飞车12、14、17直接识别使用,带振动,xyz轴都是模拟的,方向盘、油门、刹车都不是直接到头儿的。
6. 蓝牙可以连wii的手柄,玩wii模拟器。配合directx12还比较流畅。
7. 5Y10C可以装win7,但是要选择打了UEFI、USB3.0驱动的64位版本。
8. 5Y10C最高支持2k,不支持4k,微微遗憾。

楼主:
二楼留着我自己贴个程序吧

后续:xbox360的无线手柄接收模块改到电脑上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7084

楼主:
三楼留着我自己贴个程序吧

网友A:
想法不错,不过还是偏大了点,360的机箱放普通台式机主板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不过还是偏大了点,360的机箱放普通台式机主板还差不多

放普通主板要开后门儿,下次吧。这次主要是为了做个游戏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普通主板要开后门儿,下次吧。这次主要是为了做个游戏机。

用这板子做游戏机太浪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板子做游戏机太浪费了吧

还能干啥,高清屏+触控太贵了,又容易碎

网友B:
请教一下5y10c主板电源如何接啊,不接电池可以用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能干啥,高清屏+触控太贵了,又容易碎

请教一下这块5y10主板如何接电源啊,电池不接可以开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5y10c主板电源如何接啊,不接电池可以用吗?谢谢!

我这个不接电池能用的,有dc口,我这个是华硕的,19v电压

楼主:
人气真的很惨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不接电池能用的,有dc口,我这个是华硕的,19v电压

奇怪我的就不可以用。能不能主板电源那里拍张照片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我的就不可以用。能不能主板电源那里拍张照片看一下?

已经放进去拿不出来了,就是19v两根线直接插在主板上的。插上以后电源指示灯是亮的

网友C:
废物利用是好,Xbox盒子是不是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废物利用是好,Xbox盒子是不是大了点

我觉得还行,以后可以再塞个硬盘进去

网友D:
强迫症受不了这种乱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迫症受不了这种乱接线

哈哈哈,没调整线的长度,摸着石头过河的。盖上盖子就看不见了

网友:
板子多少收的

楼主:
350包邮,贵吗?

网友:
128G的还好,好像带屏幕的五六百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