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vavofo台灯拆解改typec充电接口

楼主(2020-04-20):
三节可拆卸18650电池,无极调光!内部照片是借用别人的!自己改了typec接口!

网友:
有啥意义?  两个插口对比发现c口还没以前耐用    c口已经换了几根数据线  太tm容易接触不良了

网友:
里面空间不错,顺便混搭一些14500和10440锂电芯并联,提高空间利用率加强续航,顺便起到配重作用更稳。

网友A:
看标签应该是1500的电池,里面2000是自己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标签应该是1500的电池,里面2000是自己换的?

买的不含电池的,自己加的电池!

楼主:
不会接触不良,我用的转接板,直接焊接正负极用两根铜线!然后打胶固定!之前改过小风扇等,都有没有这样状况!

网友:
我就觉得改3.5,2.5插孔最好。为何要跟手机那个数据线挂钩?麦克接口,手机接口坏过,数据线换过n条。c接口,虽然手机接口没有坏过,但数据线也换了好几条

网友:
楼主有点作了,就用麦克口就挺好,没必要改C口。除非你家里都是C口的数据线,没有麦克的数据线。楼上说的2.5, 3.5也不实际,电压一样,统一用手机的麦克口又或是C口,不香吗,干嘛非要多弄一个线出来。

网友:
这个三节的充电台灯充电电流有点小

网友:
接口改了,超级快充必须改了跟上呀不然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其实加个快充更好。

楼主:
快充也加板子!没有合适快充板!

网友B:
可以改亮度记忆,以及开灯渐亮,关灯渐暗!

网友(2020-11-18):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亮度记忆,以及开灯渐亮,关灯渐暗!

请问怎样改最低启动电压,3.6V左右台灯不启动,就不亮了

网友:
如果没快充板那还不如不改了

网友(2021-02-26):
都有小板了,干嘛不直接并一个c口,这也样有2种充电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