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一款晶体管测试仪改装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0-04-20):
最近买了一款晶体管测试仪,本来是9v叠层电池供电的,感觉耗电太快,于是就改装下电源,用锂电和外接电源双重供电。本来是想用两节锂电串联,用一块两串锂电充放电保护板,这样的供电方案的,因为空间有限,所以采用一节锂电供电的方案。

这是一个大体的示意图,需要18650锂电池一块,锂电充放电保护板一块,DCDC升压板一块,接插件一套,线若干

把线路,板组装好,恰好测试仪背面有空间,用模块电工胶带缠好,放在背面,白色的接插件,连接电池,以后换电池的还,可以取下。
本想用电池盒方便美观,某宝上搜了下,发现电池盒长76MM,测试仪可用空间才75MM,所以只好放弃,改用接插件,并用扎带,固定电池。

从原来的电池夹引出两根线,接在升压板的输出端。

usb线接在锂电保护板的uSB插口。最后在测试仪电路板和模块之间又加了层绝缘。

当时缠胶带的时候,把锂电保护板的指示灯露了出来。
由于是亚克力板,充电指示完美显现。
充电红灯。

充满蓝灯。

经升压后,供电电压调到9.03V.

正常测试

部分细节图

把USB充电线固定在螺丝上。防止乱动。

网友A:
乱糟糟看着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乱糟糟看着难受

正面看,还凑乎

网友:
两块线路板摆放整齐用热熔胶固定底板上,使用粗点的铜线架空焊接并兼容支撑不好吗?太乱了吧

网友B:
太麻烦了,不如买块充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麻烦了,不如买块充电电池……

换电池需要打开盖子,这样用锂电基本不用打开盖子

网友:
这个升压板空载电流很大

网友:
电压调到8V就可以了。

这电路用的是5V,主芯片供电是一个7805,只要满足7805正常工作即可。

网友:
何必呢?深水宝有8.4v锂电池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