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论坛新手寻找高手帮忙 米沃奇9.0电池充电红灯闪烁

楼主(2020-04-20):
各位大神们,我有一个米沃奇9.0电池,角磨机上用了一次。现在的状况是,电量显示两格,上机器正常启动,上充电器不充电,红灯闪烁,14脚25脚复位多次都无法解决,请教各位大神用什么方法能够修复,谢谢了。弱弱的问一下,有关于米沃奇电池保护板的图解吗?或者哪位大神给详细的讲解一下!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红灯有两种闪烁方式,对着充电器标示你看看

网友:
电池一组性能不良,拆开单组量一下电压,应该是每组电压有偏差了,单组补电到电压一致,然后再充电,切记不要再使用电池了。

网友:
电池一组性能不良

网友:
米一向用三星电芯的,很少机会会电池电压不等,奇怪。LG电池就大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灯有两种闪烁方式,对着充电器标示你看看

点焊出现虚焊了,自己检查一下吧

网友:
电池不行了换吧

网友(2021-06-25):
最好是拆开电池外壳一组组电芯逐个测量

网友(2021-11-04):
兄弟,修好没有?我的也是这问题,请教

网友:
9.0 牛叉,俺只有2.0的电池

网友:
9.0吹风扇的吧

网友B:
东城18v电池也是这样的毛病 电量2格 充电红绿闪烁,正负极电压正常 也能输出 但是装电扳手上不能用,也拆了量了电池 电压都没问题,现在还在那里扔着。

网友(2021-12-15):
引用 网友B:
东城18v电池也是这样的毛病 电量2格 充电红绿闪烁,正负极电压正常 也能输出 但是装电扳手上不能用,也拆了 ...

拆了电芯换保护板,电池放着也会坏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