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母老虎的新玩具!BOW小型家用功放 拆机,支持卡拉OK、蓝牙、模拟输入输...

楼主(2020-04-20):
以前买的DIY功放效果太烂,家里母老虎下令必须换掉以免影响她K歌心情收到指令后去马老板的店搜索,符合要求的功放,要么太贵屌丝买不起,要么体积巨大无用功能太多逛了几天才看到这款稍微符合要求的,560大洋买下交差!当然,拆机是必须的,请各位大神品评,到底值不值这个价?

收到货后稍感意外,金灿灿的表面,外壳很厚实,重量约达25斤。

菊花,无需太复杂,我想要的接口和功能都有就行。

好大的牛,控制面板与后级还用铁皮隔开。

环牛,双32V输出。

左右声道都是同样的两个东芝管,C5198和A1941。不知这样的电路设计,能否支持把功放管换成C5200/A1943?

后级

50V/6800Uf,看似一般的用料?当然价格摆在那。

控制面板部分

这东西外观还不错,内在看似一般,卖家声称左右声道额定输出功率都能达到150W/4-16欧,但综合环牛、功放管等来看,卖家忽悠人,额定应该是100W。如果不满意也有自己改的想法。
待有空就换上去,看家里那头母老虎满不满意,看结局是满汉全席还是罚跪榴莲、键盘?
PS:虽然喜欢它的多功能和小体积,但用料一般+底噪太大,最终退货在熬死多少脑细胞后,终于无奈放弃最初的苛刻要求选择了创新K3外置声卡给母老虎过过瘾,日后有需求的话再买台日本鬼子的桌面小功放玩玩。

网友A:
我了解的专业知识少,不敢评价功放。我只是打酱油路过来看母老虎的,以及看某人直呼母老虎后的惨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了解的专业知识少,不敢评价功放。我只是打酱油路过来看母老虎的,以及看某人直呼母老虎后的惨状的。 ...

嘘!不要声张~

网友B:
咸鱼买个二手进口卡包功放也就差不多价格,比这个效果好多了。

网友:
三十如狼四十如虎

网友C:
好像还过得去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还过得去的样子

内部用料其实一般,毕竟价格摆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买个二手进口卡包功放也就差不多价格,比这个效果好多了。

看了很多款,那体积实在是庞大,功能多得眼花缭乱,家用很不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很多款,那体积实在是庞大,功能多得眼花缭乱,家用很不喜欢。

那就是家用和专业的区别,另外千万别给母老虎专业的,不然即使只有真实的100W,你的耳朵,邻居的投诉。。。。。。

网友:
换换更健康。艾特一下@母老虎

网友:
别在意功率,咸鱼买个二手鬼子货吧

网友:
用料非常一般,那一堆瓷片和涤纶电容真的辣眼睛,装的还歪七扭八的,主滤波也是杂牌,建议自己换好点的

网友:
闲鱼找台二手雅马哈AV功放它不香吗

网友:
对于音响发烧友来说这种功放只能算听个响吧
反正我是不屑一顾那些AV功放的

网友:
主要是楼主的要求蓝牙输入就过滤掉九成日本货了, 想当初我一个哈曼的AVII才卖了三百不到,,

网友:
一股浓浓的山寨味道。对LP要好点啊

网友:
这种功放只要底噪不大就是好产品。

网友:
价格感觉水分不大,这种结构的机箱就值200了,关键看环牛了,如果是铝线的就尽快换个全铜的。

网友:
两边的散热器可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