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变压器型号及功率怎么看

楼主(2020-04-20):
多年前拆了个小音箱的板子,请问这个变压器是多大功率的。

网友:
这么小还包壳,算良心。5W,最多6W。

网友:
这体积,就4~5瓦吧。

网友:
百度上查一下设计标准,根据外形就能计算出功率量

网友:
曾经看高手通过初级电阻估算功率的,网上搜索一下。

网友:
个位数,工频变压器上百W貌似体积就很大了

网友:
看上去应该只有几瓦功率,不过可以低压侧,接无刷驱动故障电脑风扇,定子线圈两抽头,通变压器低压侧交流电,然后电钻加速风扇到每分钟1500转可以吹风,一边吹变压器冷却防止烧线圈,另一边吹发热大的路由器等。

网友A:
这种变压器可以依据铁芯尺寸大概估计下,比如ei66*36最大只能做到40w
你的这个我估计15w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变压器可以依据铁芯尺寸大概估计下,比如ei66*36最大只能做到40w
你的这个我估计15w左右 ...

5-6W撑死了,有15W输出不止哪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