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式打气筒的新任务~喷漆

楼主(2020-04-20):
老式打气筒还能干这事!喷漆。

网友A:
弄个灭火器瓶子 做气罐

网友B:
打一次气,能喷多少面积

网友:
打气的人得累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一次气,能喷多少面积

只能喷喷小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灭火器瓶子 做气罐

没楼主的好,最后不行还能踩一脚

网友(2021-03-21):
用车载充气泵也行吧 省力些

网友:
买个浇花的打气喷雾器比这好用

网友C(2023-06-21):
请教一下楼主这种打气筒弹簧上部的这个螺帽是什么规格的?
我有类似的打气筒但把手太短,打气时手很容易碰到下面的两个螺丝把手碰伤。
打算用6分的水管另外做一个把手,这样就需要2个螺帽固定。
我试过M8 1细牙的螺帽套不进去,量打气筒自带的螺帽内径最大值有9mm,
这到底是哪种规制的螺帽?

网友:
权宜之计,应急也还行。

网友(2024-11-23):
这是什么型号的喷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这种打气筒弹簧上部的这个螺帽是什么规格的?
我有类似的打气筒但把手太短,打气时手很容易 ...

用白纸量牙距,用公式计算底径

网友:
瓶子压力上不去,喷不了几下,搞个灭火器罐吧

网友:
一只手打气,一只手喷漆?只能喷小面积

网友:
既然有了喷笔,还是买个模型用的气泵吧。起码气压是稳定的。

网友:
搞个电动气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