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懒癌第二期,ESP8266+客显VFD=时钟

楼主(2020-04-20):
懒癌第二期,ESP8266+客显VFD=时钟

懒,打字少,图不多。

VFD模块是咸鱼上买的,是一个旧的POS收银机的客显。就这样的,两行,应该叫2002吧。5V供电即可。整体功率是2W左右。晚上10点到早上6点关屏。

改造过程也是非常的简单,去掉一个三极管,短接两个焊点,就从RS232变成了TTL。

ESP8266也是很简单的,用了ESP8266-01模块,除了电源,只需要TX接到VFD上就可以显示东西了。

ESP8266的底座是自己焊接的,MicroUSB母座+1117+电容电阻。

在屁股后面开一个洞,漏出MicroUSB。

效果图:

ESP8266的编程也是东拼西凑来的。

用了NTP时钟同步、WIFIManager、OTA升级等。

第一行显示日期和时间

第二行显示其他信息,比如当日CBA比赛进程、温度、风力、空气质量、新冠增长人数等。

第二行的信息本来是ESP8266-01自己做的,后来牵扯到UTF-8转GBK,以及修改不方便等问题,选择了上位机。

下面是VFD模块的指令:

特别说明,

1. 这个屏的字库是GBK的,在电脑上用串口助手默认是GBK都好使,到了ESP8266上就傻眼了。

2. 最早一版我是在ESP8266上做了UTF-8转GBK的,但是后来放弃了,增加了上位机,在上位机上做了转码、爬虫等功能。就方便多了。

3. 波率9600。

4. 一整行更新会导致屏幕全黑一段时间(几十ms),所以最好是用算法更新某一个位置上的文字。

完。

楼主:
让我自己来消灭零回复吧

网友A:
支持原创作品,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原创作品,顶你

谢谢支持

网友B:
源代码有吗?

网友B:
用253*63的车机vfd吧,40元一个,点阵好看好编程。

网友C:
哈哈哈哈,我第一次知道八孔IC座还能这样用。

网友D:
原创支持,楼主这个显示器是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源代码有吗?

源码也没多少,基本就是别人那里抄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53*63的车机vfd吧,40元一个,点阵好看好编程。

我这个屏是50包邮来的,也还可以,就是不能当一行来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创支持,楼主这个显示器是个啥?

pos机客显,型号是PD900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哈,我第一次知道八孔IC座还能这样用。

手头没有别的底座了,将就一下啦

网友E:
楼主啊,作品很棒,那个洞开的有点那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啊,作品很棒,那个洞开的有点那啥

没有工具,用剪子开的口

网友F:
做的不错,如果能分享下源码那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不错,如果能分享下源码那就更好了

代码写的太乱了,拿不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耗电怎样?

整体2瓦左右,晚上关屏了

网友H:
挺羡慕楼主理工男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挺羡慕楼主理工男的特性。

被你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