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家里的龙头渗水,请教大家如何拆解更换密封圈

楼主(2020-04-20):
是*牧的3336型号,用了几年了,最近旋转处开始渗水,看了半天只有一个塑料的堵头,不知道如何拆下来,然后再换密封圈,有知道的朋友给说下,谢谢了!

网友A:
大力拔出换胶圈。

其实本质上是下面阀芯漏水,要先换阀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力拔出换胶圈。

其实本质上是下面阀芯漏水,要先换阀芯。

真的大力就可以解决吗?怕弄断了水漫金山,关键是关上龙头不渗水,只有开着用水的时候可以旋转的地方才渗水,如果越要换阀芯成本就高了!

网友:
先关你们家的总水阀啊,然后随便你弄。把塑料片撬开,看看是不是有个螺丝隐藏在洞里,还有要换阀门的话,先把手把手拆下来

网友B:
将图2的白塑料点向里顶,然后试试向上垂直拔出龙头,里面应有两道O圈,淘宝买同规格的硅胶圈换上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图2的白塑料点向里顶,然后试试向上垂直拔出龙头,里面应有两道O圈,淘宝买同规格的硅胶圈换上就可。 ...

谢谢这位兄弟的指点,回家试试!

网友:
挑起塑料堵看看,如果有螺丝退下来,向上拔起鹅脖再换胶圈吧。

网友:
应该是阀芯出问题了,根本解决方法就是拆开换阀芯

网友:
我家也有这种情况 为什么事阀芯的问题呢?

网友:
换白色胶圈比较耐用

网友:
楼上各位说了弯脖管漏水的处理方法,我只说阀芯在哪里:

板把卸下来了,其他不用说也可以明白了。

楼主(2020-06-07):
已经解决了,但不是自己动手的,售后来修好的,免费,*牧终身保修值得表扬!
用螺丝刀顶住白色塑料堵头,小幅度旋转上部U形管向上用力提就下来了,一个人不好操作,需要两个人,我帮忙按住龙头底部,维修人员向上提才下来的!抑止两个O形密封圈搞定!

网友:
5楼正解,我刚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