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老款宏碁笔记本电池

楼主(2020-04-20):
7年的宏碁本,电池不耐用,到最后干脆检测不到电池,闲着无聊,拆,先上个遗照

尽量减少暴力

快了快了

拆的还可以,外壳除了超声部位,基本没什么损伤变形,完全可以装回去再用

电池型号,这多大容量?

研究下电路

一共6节18650,每两节并联,然后三组串联,组成12v电压(暂且说是4v一个电压),其中一组再单独4v供电,等于是有12v和4v两组电压

测量发现,最左侧一组电池损坏了,只有0.7v,导致12v串联的电压只有另外两组串联的6v多,并且还有大约1v的压降,另外两组是好的,每组都有3.7v,本想把坏的那组换掉,但又担心容量不一致导致引发安全问题,所以还是算了。

网友A:
好的电芯用于台灯,电筒,玩具,再发挥一下余热。毕竟LG的东西不会差吧

网友:
好像早期的LG还行,小米10400到10000的LG有点喜欢漏液。

网友:
3串2并联一起,我的宏基笔记本电池也是这样的,时间久了没电了拆开锁死没法自己换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电芯用于台灯,电筒,玩具,再发挥一下余热。毕竟LG的东西不会差吧

电芯太多了,留着就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网友B:
就算你把电芯换成正常能用的也不行啊,笔记本电池带锁的,已经锁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你把电芯换成正常能用的也不行啊,笔记本电池带锁的,已经锁住了

带电换,目前电路板上还有电压,并没有因为一组坏电芯而导致彻底没电,12v那组由于有一组坏的,所以只有6v多,4v那组供电正常,所以不知道低于多少v后电路板会锁死,如果现在没有锁死,那么可以先用一组好电芯跟那组坏电芯并上去,再断开坏电芯,这样能保持对电路板的持续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电换,目前电路板上还有电压,并没有因为一组坏电芯而导致彻底没电,12v那组由于有一组坏的,所以只有6 ...

没用的,其中一组都快没电了肯定已经锁了,一般电池低于某个电压都会锁定的,具体多少得看厂家设置,不信的话你测测排针接口那里,应该是0电压输出了。

网友(2022-04-21):
求教一下,这是自己改的,还是原来设计就这样?好奇问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