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无框镜子如何固定在瓷砖墙?

楼主(2020-04-20):
买了个40X60的镜子,24元,感觉还不错。准备挂在阳台瓷砖外墙上,瓷砖是小块的瓷砖。

虽然店家有送免钉胶,但还是对这个可靠性不放心,怕有天哐当一声。 捡碎片都烦

镜子打孔有点怕技术不到家影响美观甚至干裂了。

网友:
担心免钉胶不牢的话用U型不锈钢槽打孔上螺丝,上下夹着镜子就行了

网友:
一楼方法好,使用不锈钢或者铝合金的U型槽

网友A:
24块钱,摔了又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块钱,摔了又如何?

24块也是钱啊

网友:
与镜子配套的胶料可以放心使用,就算成吨重的玻璃幕墙都是胶粘的~绝对不会脱落,不过担心假胶的话可以采用2楼的方法。

网友B:
镜子后面应该粘的有挂钉的座子  然而 那个座子就是免钉胶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块钱,摔了又如何?

更烦的是清扫玻璃碎片

网友:
必须打膨胀螺栓。

胶粘的能放心?

网友C:
这个镜子正常应该有二种胶备着的,泡沫胶片9点定位,胶片2点中间再点免钉胶,就算你把镜子砸了都只有碎片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镜子正常应该有二种胶备着的,泡沫胶片9点定位,胶片2点中间再点免钉胶,就算你把镜子砸了都只有碎片掉 ...

对了粘不牢只有一个可能,墙面没处理干净(上酒精去油去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镜子后面应该粘的有挂钉的座子  然而 那个座子就是免钉胶粘的

嗯,是有2个挂钩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镜子正常应该有二种胶备着的,泡沫胶片9点定位,胶片2点中间再点免钉胶,就算你把镜子砸了都只有碎片掉 ...

日后镜子老化了 更换 清理墙壁麻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后镜子老化了 更换 清理墙壁麻烦吧

镜子老化了就再贴一层镜子上去呗

网友D:
我家装修是用玻璃胶粘的,就是无框镜子和瓷砖,用在厕所,都20年了,没掉。

网友:
有专门的玻璃开工工具,再配上镜钉,美观应该不受影响。

网友:
放心,我家卫生间二分之一墙面的大镜子,贴胶的,装了近二十年,背面的反光层都半透明了还是牢固的很……

网友E:
我家两根卫生间都是送的免钉胶+3m泡沫双面胶(只贴了3条),镜子外圈和瓷砖用玻璃胶打一圈(一定要打,否则以后水汽进去镀层会脱落)密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两根卫生间都是送的免钉胶+3m泡沫双面胶(只贴了3条),镜子外圈和瓷砖用玻璃胶打一圈(一定要打,否则 ...

你这方法不错,有玻璃胶加持就稳妥多了。不然免钉胶还是不放心。

我这在阳台用的,应该不怕水汽。不过大雾天还是水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装修是用玻璃胶粘的,就是无框镜子和瓷砖,用在厕所,都20年了,没掉。 ...

镜子镀层有变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