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影子拆解》小米滑板车pro原装电池

楼主(2020-04-20):
老朋友们不知道还有认识的没 好久没来拆东西了 心血来潮来一波 谢谢大家
小米滑板车第一代电池bug特别多哈 经常虚焊和烧保护板 当然和车架还是有关系的 现在的二代电池也跟着升级了 之前是7800mAh 现在是12800mAh 单节电池去到3200mAh了 外壳也升级为铝合金 电池的布局也改变了 刚好市场见到一批这个电池 当然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找我 不知道还在不在
整体WWI铝合金

标签各种参数自己看不解释

电池的一端的输出线

电池连接主板上的检测通讯线 和一代插头一样 放一代车上会报警 检测不到电池 车子可以启动但只能低速转动

电池的冲电线 电压42v

电池主电压输出线

这一边就是滑板车的尾灯线 一代是直接后面引出 2边是从对面引过来的

拆掉屁股的4颗梅花螺钉 打开侧板能见到电池架

这边不好打开有点紧我就直接把线边边的胶挖掉把电池架推出去 边边有海绵保护胶所以有点紧

电池架的上面和下面 下面有2条保护板 保护板下面是海绵胶

网友A:
电池热缩管破了一点,担心会跟金属壳漏电。LG的电芯我已经被正品小米充电宝10400四节和10000三节,漏液王整怕了。

楼主:
继续 拆出来的电池组 看做工还是非常不错的 电池为lg 电池是4并10串40个电池组成 每个架子8个电池 架子通过2条铝合金条  连接在一起 每个架子可以单独分开 中间有塑料口 明天再上拆解图

网友B:
竟然用PCB连接各组电池,保护板加个mos扩大输出电流不错

网友:
哪个市场?哪弄的?

网友:
多少收的,电池怎么样?

网友C(2021-04-26):
《影子拆解》小米滑板车pro原装电池,你好,请教一下,这电池一代pro能用吗?我电池放久了充不进去电,有办法解决吗?还是只能换电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影子拆解》小米滑板车pro原装电池,你好,请教一下,这电池一代pro能用吗?我电池放久了充不进去电,有办 ...

拆开电池,单独用4.2伏的充满就行了了

网友:
同问价格,能用在电动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热缩管破了一点,担心会跟金属壳漏电。LG的电芯我已经被正品小米充电宝10400四节和10000三节,漏液王整 ...

不会吧,LG电芯不错啊。

网友(2021-08-19):
PRO和一代的车架应该也一样吧?

网友(2022-04-28):
老哥  支持42V5A充电不  原装的42V1.7A实在是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用PCB连接各组电池,保护板加个mos扩大输出电流不错

技术参数支持5A充电吗

网友(2022-10-16):
感觉会挂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