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宏顺HS-60A全自动蓄电池充电机(自动识别12v24v防反接)绘制原理图

楼主(2020-04-21):
老家邻居的,经常的到处乱借,结果坏了给送回来了。居然还印有执行标准,轻飘飘的感觉里面没什么东西,为了 避免广告嫌疑抹去了商标之类的一些东西。

后面标签写着2014年3月生产的,型号为:HS60A这个型号里的60A绝对不是输出电流60A,难道是电瓶容量60AH

拆开后发现:里面的空荡荡的,不知道是主板小了,还是外壳做大了

怎么看变压器也不像新的,刷了不少的刷绝缘漆,难道是用了二手的变压器

高压部分有打火后的击穿痕迹

特点之一;元器件的各种跨越

电源模块 特点二:打磨i芯片

为了增加难度 ,设计了一小块双层PCB双层小板, 小板上布满了贴片元件,把蜂鸣器显得是个大家伙

同样也给板子上的R1造成了麻烦-绕路的电阻。上边的电流检测电阻不应该是康铜丝吗,后来发现是根钢丝

充电电流4段显示冒充6段显示,有两路LED是并联的

借了个图,这个板子上就没设计这个小板

拆拆拆1

拆拆拆2-丝印也是乱七八糟

拆拆拆3只剩下几个大件了

拆拆拆4全部拆完-只剩下拆变压器了

最后在拆这个变压器,尺寸是42x45x15

二手变压器来个特写

绝缘漆刷了不少,很难拆

为了防止磁饱和中间留了气隙

功率能200W应该没问题,折算起来12v充电电流10A,24V时5-6A没问题

统计绕组数据,全部都是统一的0.4mm漆包线电源用单线,初级用双线并绕,次级用4线并绕在并联4组

16脚的IC为M324-4路运算放大器

蓝的环的是稳压管,黑色的是4148

控制小板PCB正面

控制小板PCB背面

主板PCB

揭开打磨芯片的真实面目,厚膜5脚电源芯片STR-F66系列

最有可能的两个型号,6654-190W.6656-300W

电源模块内部图

电源模块应用电路1

电源模块应用电路2

封装

整机线路图

这个充电器电路的高压部分很有问题,先不说220v输入端保险管压敏电阻、安规Y、X电容、放电电阻、共模电感等这些能省的都省了。只用了一个NTC电阻,精简到极致

作为给电源模块vcc供电的,最起码你应该有个18v稳压管吧,当电路转换成24v输出时vcc脚的电压上升了一倍,给电源模块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同是也危及到了12v的散热风扇。

12v的散热风扇

低压输出的后级原来安装CI电容的位置安装上了一个3A的自恢复保险,应该对12-24v电路切换的电路有所保护,但设计的缺陷确是致命的。
3A的自恢复保险,最开始以为是击穿了的电容!

附我以前的一个帖子:    继续改造ATX电源做的充电器,增加过压/过热/过流/反接/充满自动断电保护电路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93094

--------END------

网友:
谢谢分享,火钳刘明

网友:
精细维修,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研究的真详细,佩服!!

网友:
真用心发帖了

网友:
利害,这样都可画出来

网友:
佩服!专业!牛!

网友:
这真是专业啊,水平高超,牛

网友:
楼主辛苦了,下了大功夫,喜欢这样的帖子,有实物,有测绘,有分析。

网友:
有点像恒流恒压充电,服务器拆机风扇,无刷电机定子铁芯空气隙比普通装机风扇更大一些,可能也为了防止磁饱和烧管。

网友:
厂家一片苦心也逃不过楼主的法眼啊

网友:
楼主研究的真详细,这个要花不少时间啊

网友:
lz人才,搞科研的态度去修一个垃圾充电器。

网友:
楼主厉害!可以自己设计电源了

网友:
喜欢这样的帖子,有实物,有测绘,有分析。

网友:
专业师傅,这电路图画的不错。

网友:
支持原创贴,写的很好,很认真

网友:
楼主太专业了,拿到实物就出详图,厉害

网友:
大佬,利害,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