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买了几个8403,声音太大了,想调小一点

楼主(2020-04-21):
在哪个地方加电阻可以把默认声音调小一半哦?
电脑声音只能开20。。在大就破音了。

网友A:
这个8403很牛1个小红包就到手,用充电宝供电带动5.25的大喇叭毫不逊色,据说8406还要牛,但价钱贵了些,得用大红包。破音是不是供电不足啊?想改小声音也可以和8406成品板那样在输入端加可调电阻,又或者串个小电解电容看看。

网友:
功放的输入都要接电位器或者微调电阻来匹配音源,除非那种专业纯功放,没有电位器。而且输入端的音频线必须用屏蔽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19041&extra=

楼主:
您的关于8403的帖子,老站新站的我都拜读过,
我说下我现在遇到的种种问题吧。
关于低音的,我按您的插了一下,喇叭一下喷出来好多,我是带电接的,后续没敢尝试,准备解决掉当下的问题再处理。
1,声音太大我已经解决了,输出串联一个电阻搞定,根据电位器的值来换成相应的电阻。
2,接电脑usb有很大的电流声,换成手机充电器就好了。 应该是电流太小的问题。不知道您有不有解决办法,让电脑usb可以没有电流声。
3,8403应该是两个BTL组成的双路,我看网上说的把 R 声道和 L 声道的正极连一个喇叭可以转成单声道,(我现在的办法是把输入线提前并联,输出一个声道)。
希望能向您多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8403很牛1个小红包就到手,用充电宝供电带动5.25的大喇叭毫不逊色,据说8406还要牛,但价钱贵了些,得 ...

改小声音已经搞定了。现在出现几个问题,
usb供电的电流太小了。只有500MA,出现了很大的电流声。
不知道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