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一个烧毁的LED球泡灯

楼主(2020-04-21):
论坛积分达到4000了,纪念一下:

抽屉找出一个烧毁的LED球泡灯,看着做工用料还是蛮实在的,掂在手里也有一定的分量,唯一不足之处在于体态有点臃肿罢了。身为拆客一员,不拆心里就不舒服,拆拆看看。

灯罩标有技术参数,功率15W,算比较大了:

掰开磨砂面罩,露出灯芯,初步看上去,散热处理还是过关的:

这种结构难以从前端拆解,只有从散热孔下手了:

灯体与灯头分离:

LED驱动电源打胶固定在灯头附近,与铝散热杯有一定的距离,绝缘没问题:

输入电容400V6.8U,输出250V3.3U

芯片型号:CL1502,元器件焊工还不错:

主板做工特写:

芯片引脚定义图:

典型应用电路图:

灯板特写,灯珠内部能看见明显的小黑点,看样子应该是过流过热烧毁了,对于15W的灯来说,这种散热结构鸭梨大啊::

18650试触其中一颗,不亮:

拆下灯板,能看到灯板背面涂有少量导热硅脂:

骚毁的灯板:

网友A:
这种灯头的拆解:先取下灯口屁股上的顶帽(像图钉一样,硬性按进去的,用螺丝刀小心撬开),撬开后可以看到一根引线是靠螺钉挤压住的,未焊接。然后在用螺丝刀沿着罗口的下边缘小心的、循序渐进的将整个圆周的边缘撬松,即可取下螺口看到内部了。
再者,我猜想这个灯珠大概是高压灯珠,可以用可调电源缓慢加压试试,我就遇到是9V灯珠的,开始也以为全都是坏的。

网友:
全部把灯烧死是不可能的,   你再好好测一下看, 不会全部灯坏的.

网友:
楼主了解一下串联电路

网友:
看pcb线路是15串,坏了一个其他的不会有事,把坏的那个拆掉然后飞根线,驱动板是非隔离恒流,少一个led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头的拆解:先取下灯口屁股上的顶帽(像图钉一样,硬性按进去的,用螺丝刀小心撬开),撬开后可以看到 ...

开个贴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