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发现一个很二的问题

楼主(2020-04-21):
闪迪的盘子46xt主控的能开卡,那么问题来了是否能上官网更新他家的固件?还有就是别的46xt是否也能。。。。。。。

网友A:
品牌的固态,用公板的开卡软件开了之后,就失去了原厂信息,官方固件应该就不能用了。

网友B:
可以,但是你要会把你的开卡信息伪装成原厂信息,如果你没这个能力就不要乱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牌的固态,用公板的开卡软件开了之后,就失去了原厂信息,官方固件应该就不能用了。 ...

我是推广上看到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你要会把你的开卡信息伪装成原厂信息,如果你没这个能力就不要乱弄。。。 ...

闪迪的我也开不了别说伪装了,看别人弄的又刚好发现闪迪的能升固件提速

网友:
估计比较难

网友C:
XT配05466这个颗粒不太正常的 配DDL也是这样 但是如果换成2246EN就正常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XT配05466这个颗粒不太正常的 配DDL也是这样 但是如果换成2246EN就正常的不行

05466就是奇葩,46xt开不出来,等着上46en或者做个垃圾44lt看看

网友:
闪迪的2246XT,你用公版程序开卡的时候,序列号、固件版本这些都和你硬盘原来的一样(参考外壳上的信息),开卡出来,闪迪的官方工具还是能正常识别硬盘的所有信息的,各种功能也正常使用,包括固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