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一直想把STM32的内部FLASH做成个小U盘,参考了不少,一直不成功

楼主(2020-04-21):
一直想把STM32的内部FLASH做成个小U盘,参考了不少,一直不成功
参考的例程是
发现
1.F103ZET6可以,但64K的C8T6不行,不知道要修改哪个头文件里的东西?块?扇区?
2.我只想要内置FLASH的U盘,程序里是可以外置卡的,关掉所有的SD-SPI后居然内置U盘都出不来
#define     FLASH_START_ADDR        0x08016000    // Flash start address
#define     FLASH_SIZE              0x64000            // 400K ?U?
#define     FLASH_PAGE_SIZE         0x800         // 2k Bytes per page,??2K?????
#define     FLASH_WAIT_TIMEOUT      100000

3.看代码,里面都没有相关STM32FLASH的调用,是不是外置中断
USB_Interrupts_Config这个调用帮我们去完成读写,真看不懂,如果真是这样,如何控制读写动作和数量

  • · MCU|主题: 24, 订阅: 19

网友:
插眼同问,最近也在研究STM32的USB。等大神回答了学习学习

网友A:
#define FLASH_START_ADDR    0x08018000 // U盘存在的FLASH中的起始地址,请注意下面的说明
#define FLASH_SIZE             0x8000           // 32K 的U盘 #define FLASH_PAGE_SIZE     0x400           // 1k Bytes per page,  如果是stm32f103c8t6,那么只有设置成1KB才能格式化
#define FLASH_WAIT_TIMEOUT  100000

刚才忘记说了,现在特别提醒注意一下:早期的stm32f103c8t6,内部实际是有128KB的FLASH的,
所以这个起始地址我设置成了96KB处开始(0x08018000),共32KB,格式化后fat系统自已占
用了20KB,所有实际只剩12KB可用。

新版的stm32f103c8t6,已经显示为64KB的容量了,但我以前测试过,内部实际还是有后64KB的,
可以被U盘使用,但程序的代码是无法下载到后64KB的。

由于版本不同,也许会出现不同的情况,请注意区别对待,修改起始地址为合理的区间。

网友:
我是看这个帖子在stm32f103c8t6上测试成功的

https://blog.csdn.net/u011318735/article/details/17426491

网友:
原作者那个代码排版乱了,我重排了一下:

#include "mass_mal.h"

#define FLASH_START_ADDR 0x08016000                // Flash start address
#define FLASH_SIZE 0x64000                                // 400K 的U盘
#define FLASH_PAGE_SIZE 0x800                        // 2k Bytes per page,只有2K才能格式化
#define FLASH_WAIT_TIMEOUT 100000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uint32_t Mass_Memory_Size[2];
uint32_t Mass_Block_Size[2];
uint32_t Mass_Block_Count[2];
__IO uint32_t Status = 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L_Init * Description : 初始化STM32的媒体设备
* Input : lun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int16_t MAL_Init(uint8_t lun)
{
        u16 status = MAL_OK;
        switch (lun)
        {
        case 0:
                FLASH_Unlock();
                break;
        default:
                return MAL_FAIL;
        }
        return status;
}

/*******************************************************************************
* Function Name : MAL_Write * Description : 写扇区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int16_t MAL_Write(uint8_t lun, uint32_t Memory_Offset, uint32_t *Writebuff, uint16_t Transfer_Length)
{
        uint16_t i;
        switch (lun)
        {
        case 0:
                for(i=0; i<Transfer_Length; i+=FLASH_PAGE_SIZE)
                {
                        if(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FLASH_WAIT_TIMEOUT)!=FLASH_TIMEOUT)
                        {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FLASH_FLAG_PGERR|FLASH_FLAG_WRPRTERR);
                        }
                        FLASH_ErasePage(FLASH_START_ADDR + Memory_Offset + i);
                }
                for(i=0; i<Transfer_Length; i+=4)
                {
                        if(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FLASH_WAIT_TIMEOUT)!=FLASH_TIMEOUT)
                        {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FLASH_FLAG_PGERR| FLASH_FLAG_WRPRTERR);
                        }
                        FLASH_ProgramWord(FLASH_START_ADDR + Memory_Offset + i , Writebuff[i>>2]);
                }
                break;
        default:
                return MAL_FAIL;
        }
        return MAL_OK;
}

/*******************************************************************************
* Function Name : MAL_Read
* Description : 读取扇区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Buffer pointer
*******************************************************************************/
uint16_t MAL_Read(uint8_t lun, uint32_t Memory_Offset, uint32_t *Readbuff, uint16_t Transfer_Length)
{
        uint16_t i;
        switch (lun)
        {
        case 0:
                for(i=0; i<Transfer_Length; i+=4)
                {
                        Readbuff[i>>2] = ((vu32*)(FLASH_START_ADDR + Memory_Offset))[i>>2];
                }
                break;
        default:
                return MAL_FAIL;
        }
        return MAL_OK;
}

/*******************************************************************************
* Function Name : MAL_GetStatus
* Description : 获取状态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int16_t MAL_GetStatus (uint8_t lun)
{
        if (lun == 0)
        {
                Mass_Block_Count[0] = FLASH_SIZE/FLASH_PAGE_SIZE;
                Mass_Block_Size[0] = FLASH_PAGE_SIZE;
                Mass_Memory_Size[0] = FLASH_SIZE;
                LED2_ON();
                return MAL_OK;
        }
        LED2_OFF();

        return MAL_FAIL;
}

网友:
我原来的代码是embitz环境的,现在电脑上只有stm32cubeIDE环境,说可能说不清楚,我干脆给你现做了一个例子,请参考

https://gitee.com/bg4uvr/stm32_usb_mass_hal
把工程直接上传了吧,方便没有gitee账号的朋友。(但以后版本更新只在gitee上更新,这里不会同步更新)

网友:
枚举成功了吗,再就是zet6是大容量,和c8t6的扇区大小是不一样的,这块肯定要改,具体区别看手册吧,我也忘了

楼主:
谢谢,我看不懂CLUB的,hal的,初学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不懂CLUB的,hal的,初学者

初学者更建议用HAL库学,移植性比较好。至于cube mx,其实更简单,有学std库的精力,用来学hal和MX的使用足够了,这些并没有更难。std库官方已经不更新了,官方现在力推hal库,还有stm32cubeIDE是免费的,不需要D版的MDK,心里也舒服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学者更建议用HAL库学,移植性比较好。至于cube mx,其实更简单,有学std库的精力,用来学hal和MX的使用 ...

现在有点急用,我的MDK也是两分水,不到半桶,还望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点急用,我的MDK也是两分水,不到半桶,还望多指教

用MDK,你照我前面的帖子把参数改了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点急用,我的MDK也是两分水,不到半桶,还望多指教

#define FLASH_START_ADDR    0x08010000
#define FLASH_SIZE             0x10000
#define FLASH_PAGE_SIZE     0x400
#define FLASH_WAIT_TIMEOUT  100000

这样是用后64KB做一个64KB的U盘,格式化后大约有42KB可用。那个0x400必须是这个值,不能改。

楼主:
我是64KFLASH,
#define FLASH_START_ADDR    0x08010000
不应该在这,0x08004000   从16k开始吧,创建一个40K的?然后FAT表要占20K?剩下20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64KFLASH,
#define FLASH_START_ADDR    0x08010000
不应该在这,0x08004000   从16k开始吧,创建一个 ...

stm32f103c8t6,实际是有128KB的

如果从16KB开始,那么你的代码长度要小于16KB才可以哟

楼主:
是的,我的代码比较小,看了BIN,只有十几K,然后我查了FAT文件表,只有1-2K吧,所以,我U盘设置为40K,应该还有三十多K可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FLASH_START_ADDR    0x08018000 // U盘存在的FLASH中的起始地址,请注意下面的说明
#define FLASH ...

FAT系统不应该占这么大吧,就就一两K

楼主:
还有,这是虚拟的U盘,我刚看了网上的一些高手说,这个可以自己设置多大都行,用的是PC机的内存,只是在写入的时候就要确定写入的准确位置和文件大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这是虚拟的U盘,我刚看了网上的一些高手说,这个可以自己设置多大都行,用的是PC机的内存,只是在写 ...

分区表、FAT表、根目录都会占用空间,20KB是是我实际测试的结果(这应该还只是FAT12的情况下,如果FAT16或FAT32应该消耗更多)。
如果不打算正确写入和读出数据,参数当然可以随便写,但好像没啥意义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区表、FAT表、根目录都会占用空间,20KB是是我实际测试的结果(这应该还只是FAT12的情况下,如果FAT16 ...

#define     FLASH_START_ADDR        0x0800800    // 从2K 开始   Flash start address
#define     FLASH_SIZE              0xa000            // 40K
#define     FLASH_PAGE_SIZE         0x400         // 2k Bytes per page,??2K?????
#define     FLASH_WAIT_TIMEOUT      100000
我修改成上面的,但显示末知USB设备

楼主:
#define     FLASH_START_ADDR        0x0800800    // Flash start address
#define     FLASH_SIZE              0xa000            // 400K ?U?
#define     FLASH_PAGE_SIZE         0x400         // 2k Bytes per page,??2K?????
#define     FLASH_WAIT_TIMEOUT      100000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uint32_t Mass_Memory_Size[1];//-------修改为2不行
uint32_t Mass_Block_Size[1];//-------修改为2不行
uint32_t Mass_Block_Count[1];//-------修改为2不行
__IO uint32_t Status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