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请教车机DVD,播放光碟时,没有图像呢?

楼主(2020-04-21):
今天测试车机导航一体机,看看能否播放DVD,结果发现只有一行英文提示,开车不让看。不知道怎么切换到正常状态?如果按菜单键,再回到DVD状态,是可以看到图像的。肯定有什么地方设置了吧?
刹车线需要搭铁才对吧?

网友A:
大众车机?有根橙色线好像,搭铁就可以了

网友:
车机觉得你在开车,就不显示。

大众的车会用CAN总线检测汽车状况,这种状况需要破解。

网友:
警告:为了你的安全,驾驶过程中请不要观看

网友B:
还好我那个大众的导航不需要CAN开机,也没有半小时关机,现在看碟听歌蓝牙什么的爽歪歪。另一个雪佛兰的安卓导航,需要CAN,我不能让它开机,现在已经把它大卸八块了。

网友C:
你看有没有刹车线的引脚,有的话接地。

网友D:
看设置里有没有刹车线检测,切换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设置里有没有刹车线检测,切换下试试

后面有一个刹车线,搭铁就可以了。没有CAN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有没有刹车线的引脚,有的话接地。

后面有一个刹车线,搭铁就可以了。没有CAN控制。

果然是前辈。我搞好了多谢啦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我那个大众的导航不需要CAN开机,也没有半小时关机,现在看碟听歌蓝牙什么的爽歪歪。另一个雪佛兰的安 ...

后面有一个刹车线,搭铁就可以了。没有CAN控制。没有一小时关机的情况。看碟蓝牙都可以的,USB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众车机?有根橙色线好像,搭铁就可以了

后面有一个刹车线,搭铁就可以了。没有CAN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面有一个刹车线,搭铁就可以了。没有CAN控制。没有一小时关机的情况。看碟蓝牙都可以的,USB也可以。 ...

请问一下,你说刹车线搭铁就行,不要CAN,是指我的大众导航还是雪佛兰的导航?两个机器都有拆机贴,点我ID名,帖子才发几天。烦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你说刹车线搭铁就行,不要CAN,是指我的大众导航还是雪佛兰的导航?两个机器都有拆机贴,点我I ...

指的是大众导航一体机。我的这个就是朋友的迈腾上拆下来的。后面尾线里面有一根线是刹车检测线。你看看有没有。如果有,你就把它连到你的车机外壳上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的是大众导航一体机。我的这个就是朋友的迈腾上拆下来的。后面尾线里面有一根线是刹车检测线。你看看有 ...

谢谢回复。我的大众导航B+和ACC接电源正极,GND接电源负极就能正常工作了,所有功能正常。我还以为你说我的雪佛兰机器,我没法点亮,现在拆得稀巴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有一个刹车线,搭铁就可以了。没有CAN控制。

果然是前辈。我搞好了多谢啦哈 ...

你这机器看着是大众系列的,但不像原厂的。第三方的机器基本都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