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吊扇调速器如何才耐用和静音?

楼主(2020-04-21):
一般都是用无级调速,但吊扇会嗡嗡响。用电容调速可以解决,但电容调速用两年左右就要换了,因为234档几乎就变成同一个档位,而且很慢。不知能否修复。

网友:
这个只有换好的电容,劣质电容1/2年性能就下降

网友:
还是以前变压器的好。我家吊扇都不用调速开关,反正风不大

网友:
劣质电容所致
以前调速器应该是电感,很耐用

网友:
串联一个废旧机箱电源,拆下的被动式PFC大电感器试试。或者换质量更好的电容器。

网友:
直接装个自耦可调上墙上?够狠不?

网友:
电容质量太差了没办法,前几年我大伯装了台吊扇,调速器新买的电容式,装上去还没半小时各个档位竟然都是最大风了,拆下检查电容全击穿了,然后给他换了个老式电感调速器。我家用的可控硅调速,貌似噪音不明显,但改成落地扇调速低速就很吵。

网友:
能够修复,就是另外配几个电容而已。

楼主:
用电感的就是发热大啊,把墙都熏黑也有可能。打算自己做几个电容串联算了。

网友:
电容太差,用一久掉容严重····找几个分立的电容换上,要注意体积要能装下!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把电感式的调速器接好线埋墙里面,然后用这种电容式调速器的面板,这样兼顾美观。

网友:
考虑是否可以DIY一个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