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小米9号平衡车电池的问题

楼主(2020-04-21):
小米平衡车挺好用了,家里一直在玩,大人小孩都喜欢,可是发现这个车的电池容易坏,特别是闲置一段时间后,就容易锁死。
我家平衡车电池也锁死了,包括帮朋友修的有几组,拆开后发现15组电芯电压大部分不一致,其中两组非常低到1.x伏,有些甚至是直接0v,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长时间不用,或者过放,电池有部分损坏了,产生了自放电,时间一长就会电压差异越来越大,最终锁死,甚至部分电芯泄压阀打开就0v了,虽然可以用一些物理方法强行关上泄压阀,但寿命可能也不长。激活有两种方式,一种直接对放电口充电(泄压阀打开的电池无法这样修复,需要先复原泄压阀),只能激活一下,但电压差还在,虽然能充电,但电池还是没多大用;或者拆开每组补电,这样能用的时间长一点,短则半个月,长则两三个月打回原形,因为部分电芯有自放电了,保护板又不能均衡,所以这样激活等于浪费钱。
我估摸着两种维修方式,一种换掉坏了的电芯,一种电芯全换。第一种,打开外壳,对每组电芯充满电,静置一周以上,再次测量每组电压,如果只是个别电压下降,其他组都一致,那么换掉这几组电芯即可(拆了几组的经验,一个电池30个电芯,可能2-6个锁死或电压低,再有2-4个电压偏低,其他正常),但最好换拆机的同型号电芯,有条件的要选择测量容量内阻差不多的电芯,电芯一致才能均衡使用,这种方法比较麻烦费事,效果一般,但省钱。另外一种就没什么好说的了,选择高容量动力电芯,不但修复,还可以升级续航,我自己升级的,实测续航35km,只是这两种方法普通人没有技术和设备都做不了。作为爱好,有时间的话,广州的我可以帮忙免人工试着修复

网友:
话说不好用的电芯还可以买个移动充的壳子装来做移动充呢!

网友:
还是电芯全换了吧,起码一致性好点,按说LG的这款电池不该这么差劲呀,我用的是14串10并,2年多了容量还有9成吧,

网友:
我的小米平衡车也三年了,还在用,

楼主:
我感觉这个lg电芯不咋样,很多小米平衡车坏电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这个lg电芯不咋样,很多小米平衡车坏电池的

不一定是电芯问题,充放电管理也有问题

网友:
弄过一块,30节里面很多都0v了,安全阀顶开了。基本修复也不稳定了

网友(2021-06-25):
我的电池已经很久没充电了,好像也激活不了,有什么办法修复吗
方便的话,联系我,13926179553.交个朋友。

网友:
电池正负极中间的5个孔干什么用的?

网友(2021-08-23):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这个lg电芯不咋样,很多小米平衡车坏电池的

请问有联系方式吗?我这个误插了下220V电,还可恢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这个lg电芯不咋样,很多小米平衡车坏电池的

方便的话加个Q,请教一下,137971353。谢谢!

网友:
方便的话,加个Q,请教一下,137971353。謝谢。

网友(2024-01-07):
我家孩子的现在是机器显示没电,充电充不进, 拆开有5串3.5V。  补电后,用原装充电器还是充不起来。。。
是给电芯充电,主板不认??主输出口有6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