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X拆修』拆修星网锐捷RG-NBR2000

楼主(2020-04-21):
『X拆修』拆修星网锐捷RG-NBR2000
中关村参数http://detail.zol.com.cn/router/index138761.shtml
朋友单位搜刮,无奈需要用console线设置,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就不做专业折腾了

独立电源板

贴膜参数

输出电容都怀了

大变压器

输入端,中规中矩

输出端

电路板,看着有点像主板

还有片貌似外接扩展板

细看大主板

条码,身份编码?

背面

把怀孕的电容全换了

通电亮灯

电源板正常没冒烟

整套如下

有坛友折腾?

网友:
交换机,坏的电源模块居多,电源里面,电容鼓包,最长见,因为交换机不关机的,日夜工作

网友:
像这种电源电容,应该做个绝育

网友:
目测低压侧4个电解怀孕了

网友:
电源部分还是不错的。

网友:
交换机?路由器?

网友:
高压电容虽然下降不大,但多少都有损耗的。如果条件允许,把高压电容也换了。不过以前做24小时录像机维修,修了4-5年,就换过1-2台高压电容坏的,现象是容易烧开关功率集成块,一起换了就稳定了。

网友:
不怀孕那两颗电容也差不多了,为什么不换掉呢

网友:
电源部份做工挺好的,网络设备全年无休,加上散热不好,电源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CLI命令行下,才需要console,本身可以用WEB进行配置管理的啊。

网友:
现在一般都有WEB管理,不过一些型号初始化的时候需要串口,如果要改密码什么也需要串口。

网友:
详细参数
基本参数
路由器类型        网吧专用路由器
传输速率        10/100/1000Mbps
端口结构        非模块化
广域网接口        2个
局域网接口        1个
其它端口        1个Console配置口
功能参数
防火墙        内置防火墙
V**支持        支持
网络管理        中文WEB配置管理和监控
支持SNMPv1/v2
CLI(Telnet/Console)
TFTP升级和配置文件管理
支持异步文件传输协议X-MODEM升级方式
支持Web页面手动升级
支持HTTP协议自动升级
其他参数
状态指示灯        Link/Active,速度,电源,攻击告警,系统
处理器        RISC专业网络处理器
产品内存        DRAM内存:256MB
FLASH内存:32MB
用户数量        1000台
电源电压        AC 200-240V,50Hz
电源功率        小于30W
产品尺寸        44.4×437×268mm
环境标准        工作温度:0-45℃
工作湿度:10%-90%(不结露)

这玩意看起来还可以啊,不过30W功率还是有点大,家里用搞不住电费

网友:
长期不关机高温,应该换105度高温电容

网友:
那么多电容怀孕了

网友(2020-10-29):
这个品牌的机器说真的不怎么行,我手上几台这个品牌的产品电源坏了好几台,呵呵,直接换12V5A开关电源进去就用了好几年没有出过故障。
呵呵NBR这个行为管理完会不是这个意思,感觉像企业级入门路由器,价格比H3C同级产品 贵 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