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动开关能耐压220V?

楼主(2020-04-21):
这个 额定负荷:DC12V0.5A是 说 只用于直流电最大12V0.5A?上面的耐压:AC250V 又是什么意思?
谢谢了

网友A:
能抗住的极限电压而已,如果220v开关极限抗压要大得多,长期工作电压是12v,250v后面带min意思一分钟250v可以,超过就不行?

网友:
一般220V电器耐压都要打1500V-2000V

网友:
这个是耐压,不是能控制的电压。毕竟两个开关引脚在内部隔了1mm左右,承受250V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能用来控制250V的通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抗住的极限电压而已,如果220v开关极限抗压要大得多,长期工作电压是12v,250v后面带min意思一分钟250v可 ...

50Hz/min,是一分钟50次的意思吧。

网友:
这东西要来控制电流小的话250v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Hz/min,是一分钟50次的意思吧。

老司机
其实备注已经很清楚了,50Hz交流电,耐1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