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NAS,拓展SATA接口,硬核改装

楼主(2020-04-21):
直接硬上一个芯片,直接拓展4个SATA,成本最低,效果最好,外观完美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6627-1-1.html

楼主(2021-02-22):
为了方便他人,,,我把数据手册还有vbios都打包了!!!11分享给大家!!!!1另外,,我的贴吧账号已经注销掉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3192-1-1.html

楼主:
单数据手册在这里!!!!!!!111vbios打包在那里!!

楼主(2020-04-21):
先用高温胶带保护一下SATA接口,还有内存接口,避免高温拷化了

楼主:
贴芯片,注意焊接时间,温度,涂助焊剂,400度吹20秒,焊接ok,再上晶振,vbios芯片

楼主:
怎么图没了?

网友A:
过程呢,继续下面的。。。。期待你的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程呢,继续下面的。。。。期待你的成功

就是焊接啊。。。。。

楼主:
焊接ok,料也补全了,检查公共点有没有短路的情况,没有就上电试机

楼主:
喜闻乐见,成功识别,如果有SATA接口不识别的,基本上都是虚焊了,第一次识别了3个,加焊了一下,识别全了

楼主:
教程到此结束,值得注意的是电阻要补对,这个是官方的手册,里面有标准应用电路,

楼主:
电阻位置已经标明了,10K*3,6K*1,封装是0402,电容是1uf的与0.1uf的混搭,封装也是0402,

楼主:
注意了,,这里是重中之重,非常重的重点,6k电阻下面那个空焊盘,千万不要手贱去补电容,补了进系统会直接卡死的,千万不要补,血的教训

网友B:
我们能不能把pci引出来接个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能不能把pci引出来接个显卡

pcie1.0还是2.0的,带宽压根不够,

网友C:
技术一流 芯片马云家的 还是废板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一流 芯片马云家的 还是废板拆的?

废板拆的,马家的有点贵,闲鱼上卖35一颗,准备搞几颗回来玩

网友D:
硬核啊,这要没焊好直接废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核啊,这要没焊好直接废主板

我感觉还好

网友:
这需要硬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