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平方软线跟2.5平方单芯铜线哪种好

楼主(2020-04-21):
别看了题目就回复,看了题目当然4平方软线好。而且据我所知,2.5平方软线比2.5平方单芯硬线都贵。

是这样:楼外电动车充电改造。统一改造。采用单芯2.5铜线。自己有原料也可以自备材料,减少费用。从自家电表引出线。统一用料是2.5的单芯铜线。
自己手头有双芯每芯4平方软线,24米应该足够。但我印象中,虽然同样面积的多芯软线更贵,但实际走管道不如单芯的。那么4平的呢,比单芯2.5的怎样?走管道统一处理,埋起来的话,跟平常使用不同。

教学楼重装时,自己获得过一些粗的单芯铜线。多是4平、6平,可惜长度不够。最长也就10米。中间接一次,是否合适?

网友:
负载的功率咧?要是两轮电动车,就几百瓦。1平方都有多了。省得纠结了。

网友A:
0.75 平方都够了吧  我也准备自己拉根线到一楼储藏室里面

网友B:
软线走管道好穿线,不过1.5平方的单芯也好穿,太小太大都不好穿管,至于大小,楼上说的是对的,0.5都够了,不过很不好穿管

楼主:
想问的是走暗线4平软线比2.5软线差一些还是好一些?如果达不到2.5的要求是不能自己安装的。室外埋入地下的管线。施工费、公摊原料(线管)200元,统一用电线100元。只能省这1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0.75 平方都够了吧  我也准备自己拉根线到一楼储藏室里面

自己拉线往地下室没问题,我们是统一做外线,走地下道车位。档次不能低于2.5单芯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线走管道好穿线,不过1.5平方的单芯也好穿,太小太大都不好穿管,至于大小,楼上说的是对的,0.5都够了, ...

统一的,不是自己拉个线,那样我自然用软线

网友A:
你是说电动汽车充电啊   我是重小电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电动汽车充电啊   我是重小电驴

应该说不只是电动汽车,哪怕是电动自行车,只要在室外的,不允许自己乱拉线就统一安装插座。我是电动汽车,电动三轮、电动摩托、电动自行车的能放到地下室的不管,要放在外边不允许自己拉线。
其实这个我能理解,毕竟满院子外楼的电线太不美观了。很多从高楼下来的,风吹甩的乱晃,很不安全。

网友C:
2.5平方的足够了
2.5平方20A没问题,前提是正品线
电动车充电,锂电一般也就2A,换算到220V侧也就0.5A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平方的足够了
2.5平方20A没问题,前提是正品线
电动车充电,锂电一般也就2A,换算到220V侧也就0.5A ...

当然,我是问4平的软线行不行
4平的软线带黑橡胶套的自己有,可省略100块钱。2.5的硬线是统一配的,多花1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我是问4平的软线行不行
4平的软线带黑橡胶套的自己有,可省略100块钱。2.5的硬线是统一配的,多花1 ...

2.5的都可以,4平方的更没问题呀
相同截面积软线载流量比独股硬铜线大至少10%

网友:
2.5平方的足够了

网友:
我记得软线在电工规范里面是临时用电的吧,长期用电不容许用软线(护套线)。
2.5平方的BV线,好像可以带将近6kw的,电流20A以上,注意是国标线就行了,手头有游标卡尺就量下,好像是22mm左右吧。

网友:
明白楼主的意思了。
个人意见。
1、看使用条件,如果在外面裸露着日晒风吹的,护套线不能长期使用的。硬线更合适。
2、你自己的线,出了问题的时候,物业说你的线的问题到时候麻烦,特别是引起其他线路的问题啊,到时候你恐怕还要担责任。他们提供的线,有问题都是他们的,省得扯皮,跟你没关系,万一线路问题导致你的损失你还可以找他们算账。你自己的线,自己认倒霉吧。
3、如果钱不多,就百十块的事情,用他们的线好了。否则一旦出现问题就不是百十块的事情。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