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也改改喂奶灯

楼主(2020-04-21):
前几天也撸了个喂奶灯,尽管没有红包之类,还是觉得挺值,壳子做功不错,挺厚实,卡扣也够结实。
拆了看看,这里没啥新鲜的,很多老鸟都拆了无数遍了,不重复。很多人改内置锂电池都是装在灯板附近,觉得吧,头重脚轻不太合适,再就是空间太小,电池容量不能用太大的,这点不爽,电池放底部吧,引线会产生阴影,不美观。所以还是想把电池放底板上,阴影的事慢慢折腾。
要没有阴影,就几种方法解决,要么用无影灯的方法,增加多方位灯珠冲淡暗影,要么引线透明透光,要么引线也能发光,要么就是引线很细,细到可以忽略。
先试了试遮挡,用白纸剪一个圆锥,大端和底面直径相同,小端几毫米,通过两根引线就行。这活还不好干,用胶水粘圆锥想做的规整还真不多容易,并且下半部分比较暗,也有多个尖峰阴影,拍死!
增加灯珠,又要大面积改造,一定会增大功率,不利于续航,拍死!
透明线,这又没那么多高科技的玩意儿,发光线也一样,拍死!
就剩下用细线这一条路了。
以前的红米挠特手机,摔了,粉身碎骨,就剩下电池还闲置,电池容量还比较大,拿出来比比放进底壳里不错,就它了,橘红色会把灯光调暗染成暖色,不太搭调,双面胶粘一片纸壳子就行。
充电口原来想用5.5的圆口,装哪里犯愁,不管是装底板上还是装上边都要重新开孔,我认为外观最少破坏为最好,这个灯肯定是给小孩玩的,要防进水,或者小孩推倒了水杯之类,造成短路就坏事了,锂电池这么玩不安全,还得另外想辄。翻出来的充电口板子有以前在安鑫家撸的麦克口小板,比划比划大小合适,略长一点,焊线的过孔位置能趁上一个电池端子,就它了,简单开孔,剪短小板,怼一块还行,怎么固定?热熔胶?天冷了小孩一摔,那不是白搭了,板儿上有个小孔,一颗小自攻丝拧在电池仓上,这下子够扎实了,焊线,把电池端子扭弯也焊上做固定桩了。
充电用4056,现成的板,放哪里,内部空间不够,刚好电池仓没用了,就放电池仓里吧,这个小小的4056工作时候挺热乎的,充电口隐藏在电池仓盖子下,充电肯定要打开电池仓,正好给4056散热,钻两个小孔穿线,就这么搞定。
电池焊上漆包线,直径0.7的,手头有啥用啥,海绵双面胶粘底壳上,引线用透明胶带固定,另一端焊在电路板上,合一块试试,行,挺好的,漆包线略有暗影,不注意瞅也不明显,随手一拍,啪,底壳合上了,擦!!!上半截螺丝还没拧呢!得,又不是拆一次。
弄完了才想起来拍照,趁着这次拆开,拍照留念,没啥技术含量,就两张照片,献丑献丑

装起来后,才想起来,其实漆包线可以在笔杆上绕出弹簧样来,这样应该更能减轻阴影,并且漆包线也不会像我这样扭的糟心。
下边上图

网友A:
这灯谁不会改!关键要有奶……

网友B:
按你文中所说,这个灯还是有提升的空间,改成完全密封用无线充电不是更好!以前安卓的充电贴也就是3元一贴,无线充5元以上多的是,比如前些天那个无线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文中所说,这个灯还是有提升的空间,改成完全密封用无线充电不是更好!以前安卓的充电贴也就是3元一贴 ...

是的,手头暂时没有无线充。
这个灯只要能想办法把电池装在底部又不显阴影,内部空间还是比较大的,给改造留下不少的余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灯谁不会改!关键要有奶……

二奶也算,萝卜不大长在辈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奶也算,萝卜不大长在辈上了

没奶啊,弄了块1000的塞上面两个月了还有电。请教楼主卡扣如何无损拆开

网友:
电池还能放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奶啊,弄了块1000的塞上面两个月了还有电。请教楼主卡扣如何无损拆开

压筒身,卡扣就自己开了,无损

网友D:
漆包线的阴影明显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漆包线的阴影明显不?

阴影不多明显,手机拍照看不出来多少。
改天再撸到的话,试试更细点的线,靠近底部绕成弹簧装,应该可以进一步降低阴影

楼主:
还可以再加电池,不过要用白纸做一个圆锥,盖住电池,白纸可以柔和的反光,避免产生阴影,但是圆锥不能做的太长,否则的话也是会产生多个尖峰阴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奶啊,弄了块1000的塞上面两个月了还有电。请教楼主卡扣如何无损拆开

我是用指甲抠开的

网友:
买了灯  但无用处  人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