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楼下垃圾桶边捡的金河田台式机电源

楼主(2020-04-21):
拆楼下垃圾桶边捡的金河田台式机电源

被拆开过非处了,估计是有问题原主拆开想看看能不能修好吧(我没测试不知好坏只是猜测)

标签

这电源有年头了看硬盘接头连STAT接头都没有用的转接头

PFI是真的

看看这金灿灿的线

整体做工中规中矩

板子正面

背面

高压部分

保险目测没炸

EMI、安规、Y电容、PFI接头

安规电容

整流桥

主电容

开关管被挡住看不到型号

控制部分

431

光耦

TL494

339

变压器

低压部分

三颗输出整流管

输出电感

一堆输出滤波电容

完多谢支持!

网友:
中规中矩,修好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太老了,没啥意思,吃灰的货

网友:
能忍住不通电试一下?

网友: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金河田电源也算大品牌了,用料也可以,494的好改可调电源呀。

网友:
至少有些做实验用的旧导线可用,我那附近最多只翻到碎裂的球泡灯有点电子,拆灯板和阻容板留着外壳扔回,其他的电子没捡到。

网友:
标签有点坑爹,最大功率300W,没标额定功率,看PFC写的200W应该是个200W电源

网友:
金河田电源整体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
电源中规中矩,可以玩玩。换着我,垃圾桶一块打包带回家。。。。。。

网友:
板上没有空位,规矩产品。只是功率不适合目前的电脑了。

网友:
看样子还可以使用。

网友:
卖给垃圾佬,还能卖3~5块钱吧。

网友:
中规中矩,多少w

网友:
早期金河田机箱电源,分立元件的,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如果是好的话,当12V电源不错,就是风扇是小风扇,噪音可能有点大

网友:
应该是好的吧,这东西不超负荷用一般很少坏

网友:
外形尺寸合适。如果电源好使考虑再找车载机两者绝配

网友:
楼主修的过程一定要发出来给大家看看呀。。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试电了没有,期待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