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智能机顶盒 ZXV10 B860A 改造

楼主(2020-04-21):
机顶盒本与电视机匹配使用的设备,但另外置放多有不便而且平放不利于散热,前思后想决定改造一番,拆出机芯然后把红外接受器拆下焊在状态指示灯一面。固定在电视机后面用透明塑料袋套住防尘,袋子尽量要薄有利于热冷交换。

楼主:
尽量关闭无线使用4芯网线连接稳定不卡顿

网友:
楼主你这个改造太硬核了, 推荐一个  3M丝毛贴 一个贴光 一个贴毛,合体 完美

网友:
丢壳子~拆板子裸奔~黄帝的新装~

网友A:
干脆放电视剧里面去,HDMI口直接用导线焊接,电源取电视剧里面的,留个网口插网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脆放电视剧里面去,HDMI口直接用导线焊接,电源取电视剧里面的,留个网口插网线就OK了 ...

准备在电视机内引出一个12v给机顶盒供电,那样就不用电源了更清爽

网友B:
为了散热也是拼了

网友C:
把塑料袋子取下,更方便散热!这个是电信送的机顶盒吗?没有刷机吗?

网友:
板子都露出来了

网友D:
裸就裸了还露出来一点,露就露了还亮个灯吸引目光
我建议你把板子整个藏在电视机后面,用一小块透明亚克力热弯后当作指示灯和红外接收头的导光板。
这样是不是更美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散热也是拼了

主要是不摆在电视机旁边了,与电视机融为一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塑料袋子取下,更方便散热!这个是电信送的机顶盒吗?没有刷机吗?

这个联通的看全国电视台挺好用的,没有刷机,另外有闲置移动的盒子有空刷机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裸就裸了还露出来一点,露就露了还亮个灯吸引目光
我建议你把板子整个藏在电视机后面,用一小块透明 ...

也可以,不过导光折射率不好控制,不过这样比放置电视机下面好多了,有空从电视机内部引出12V直接供电就更清爽了。

网友:
这散热效果应该是没问题了,

网友:
我是直接把机顶盒用胶水贴在液晶电视机背面,红外接收口朝天花板,这样,遥控器对液晶电视机或者天花板都可以遥控。

网友:
考虑美观吧?

网友:
电视机拆开,板子放进去,接收头引出来。

网友(2020-06-20):
做工马马虎虎!!

网友(2021-10-19):
这个太硬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