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老师,天猫魔盒遥控器怎么修

楼主(2020-04-21):
经常是按了按键,遥控器显示灯是闪得,电视机没反应。有的时候,按了遥控器,发现遥控器没反应,用手机摄像头看,遥控器前端里面有两个紫色的灯亮着。

网友:
这个可能是魔盒遥控接收头的问题

网友A:
我关你一个遥控器。

反正我的盒已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关你一个遥控器。

反正我的盒已坏。

什么意思

网友B:
人家的意思是:送你一个遥控器。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关你一个遥控器。

反正我的盒已坏。

不好意思,大意了。是"送"字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大意了。是"送"字出错了。

先谢谢。请问你是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的意思是:送你一个遥控器。呵呵!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请问你是哪里?

广西玉林

楼主:
离我太远了,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学学怎么修了

网友:
看看里面是不是有晶振,有就换掉它。

网友(2021-02-18):
引用 网友A:
我关你一个遥控器。

反正我的盒已坏。

你的是1S的遥控器吗?我的盒子型号是:TMB200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