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棘轮螺丝刀,这个环怎么拆下

楼主(2020-04-21):
有经验的朋友分享下,这个棘轮螺丝刀怎么拆开,螺丝拆了,变向环拆不下来

网友A:
  拆开的原因是:

1,坏,不能使用,
2,做所谓的保养,
3,改造内部,
4,让看客看结构,
5,无聊,

拆开的原因不同,折开的方法也完全不同。

网友:
楼上是本帖最亮的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的原因是:

1,坏,不能使用,

4444444444444

网友:
4,让看客看结构,

拆开,让看客欣赏后,准备不准备还原?

网友B:
孔里面不是有个内六角螺丝?

网友:
有可能是塑料件,拆了就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里面不是有个内六角螺丝?

那个孔是个螺丝,已经拆掉了

网友:
估计那个螺丝是阻止金属部分脱落的,如果A处顶点没有螺丝,就把金属部分跟塑料部分沿箭头方向拉开就可以拆开棘轮部分了。

网友:
去掉螺丝应该可以拔出来的,参考一下这个,虽然型号不一样,不过原理应该差不多。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91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