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48V165F超级电容组汽车电控系统

楼主(2020-04-21):
淘宝买的,还算便宜,买回来准备做汽车启动电源或者直并联电瓶上用,汽车老电瓶了,启动怕突然不行,希望延长点电瓶寿命,下面上图

收到后还是比较脏兮兮的,不过还好外壳没有损坏的
清洗干净后还是不错的
螺丝拧掉,正负极拆掉
补一下充电,电源是30V的,最多也就冲到31V
打开后内部结构
硅胶贴拿掉
拿出来后电容底部也有硅胶贴
均衡板,研究了一下接线,然后放进抽屉吃灰了
可以锯成两半,做成16V的均衡板,但是我还是另外买了6串的均衡板用
分别测了一下内阻,最低1.32毫欧,最高2.58毫欧,也就那样吧
铝盒用来储存锂电池不错
剪掉保护板线
分成6串一组的,6串一组的内阻3.3毫欧左右,后续准备包上青稞纸,胶布缠绕,接螺丝接线做启动电源,一个放在车里连接电瓶,几天测试下来漏电很小

网友A:
这么大一坨,相当于多大容量的电池呢

网友B:
我上阵子也买了6个电容,90包邮。个体内阻在1.5至2.5毫欧之间,但串起来时只有3毫欧左右,比较奇怪。6个串联充至12.6V,一周后还有12.2V左右,每个个体下降的电压都比较均衡,所以现在想不用稳压板然后直接装车使用算了。

网友C:
多少钱撸的上个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撸的上个连接

同问!!

网友:
据说可以DIY电容点焊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阵子也买了6个电容,90包邮。个体内阻在1.5至2.5毫欧之间,但串起来时只有3毫欧左右,比较奇怪。6个串 ...

测试仪的线阻影响了结果

网友:
同问多少钱摞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一坨,相当于多大容量的电池呢

没测算过,但是接了车载充气泵打了两个轮胎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阵子也买了6个电容,90包邮。个体内阻在1.5至2.5毫欧之间,但串起来时只有3毫欧左右,比较奇怪。6个串 ...

我的充好电后,观察了三天,每个电容电压都比较均衡,最大压差0.2V样子,我比较怕,但是我还是买了均衡板,三块均衡板又花费了七八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撸的上个连接

一共190元包邮,连接这里上不了吧,买这个看运气,做好心理准备坏一两个的

网友:
多少钱呢 说说啊

网友D:
这个充满电放着 电能存多长时间

网友E:
看样子均衡板好像可以锯开独立用

网友F:
我买的装车上,没装之前电瓶冬天很难打火,装了一点就着,效果还是很好的,过年车子放了一个月,点火还是没问题.
原装均衡板从中间一分为二,可以给两个6个电容组使用.

楼主:
190一套还包邮,买这个看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充满电放着 电能存多长时间

还在存放,前几天漏电很小,对接汽车电瓶启动汽车后30秒差不多可以充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均衡板好像可以锯开独立用

是的,原装均衡板可一分为二作为两套16V的均衡板用,我没这么做,我重新某宝买了亮灯的那种均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装车上,没装之前电瓶冬天很难打火,装了一点就着,效果还是很好的,过年车子放了一个月,点火还是没问题. ...

我就是打算这么做的,但是纠结是放发动机舱还是副驾驶车内,我发动机舱电瓶旁边有很大的空位,原车电瓶是51AH的小电瓶,预留的是70AH的电瓶位置离发动机也挺远

网友:
有那钱还不如直接以旧换新买个新电瓶省心